[手持表] 还热乎的优利德UT18BMAX验货和必须干的拆开看看

楼主(2023-08-11):
刚收到了UT18BMAX,外包装和两副镀金表笔,建议怕死的都还是买这系系列带粗大保险的表。

犹抱琵琶半遮面

装电池开机

表笔电阻

简单测测
mv档

直流电压

直流电流

电阻

电容,测量有点慢

太小的电容测不出来

开始扒光光

屏蔽

怕死的话用这种粗大的保险

扒光后一顿高清无码乱拍

网友A:
我的天啊,终于把电解电容去掉了,全改成了黄豆,比UT18B PRO漂亮太多了。多搬砖,哪天也来一个,
哈哈,恭喜入手新工具。
有没有F18那么耐操,既然抄袭别人,得比别人强很多,才能青出于蓝

网友:
这块表的元件数量好多啊!

网友B:
卧槽,优利德这次是真牛逼,我是真佩服,给经销商的v4版本有搭棚电容,这次推迟销售18b,重新设计改版了v5版本,右侧保险上面重新设计,分压电阻也是,估计亏了不少钱,很多v4的板子都报废了,坚决把后设计的没有搭棚电容v5版本销售,比那些国产华盛昌还有owon那些整天搭棚电容的坑爹厂商真是负责多了

网友:
为优利德点赞,国产雄起!

网友C:
这表卖多少钱?

网友D:
用料豪华,PCB转盘的耐用性和测量精度有待提升。

网友:
越整越有范,堆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卧槽,优利德这次是真牛逼,我是真佩服,给经销商的v4版本有搭棚电容,这次推迟销售18b,重新设计改版了v5版 ...

请问分压电阻在哪里?我没看出来。

网友F:
你 这基准源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卖多少钱?

找上海奇林机电,459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 这基准源真好

DT830老板搞的,只有直流,要是能交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啊,终于把电解电容去掉了,全改成了黄豆,比UT18B PRO漂亮太多了。多搬砖,哪天也来一个,
哈哈,恭 ...

看这堆料估计也不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料豪华,PCB转盘的耐用性和测量精度有待提升。

转盘的耐用性确实有待验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分压电阻在哪里?我没看出来。

分压电阻的设计改了,分压电阻在hy3131左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压电阻的设计改了,分压电阻在hy3131左边的地方

PCB上开槽的地方隐约能看到背后有电阻

网友:
为优利德点赞,做工用料都改进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上海奇林机电,459

刚刚看了一下18B  MAX,奇林机电好像涨价了,570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