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激活一组16V的电芯

楼主(2023-08-11):
激活一组16V的电芯

偶得一组16V的电芯,4个电池串联,好像两个有电压,两个没电压

自带保护板

拆下保护板,貌似绝缘做的很ok

掘开看一下,点焊完美

看这个皮,有点像LG的风格

最后折腾,发现是正极阀门顶开了,用硬物顶一下电压就出来了

电路板残锡处理下,装回,最近在物色好的16V电钻来的。

全文完。

网友:
保护板顶回去了不安全吧???

网友:
好像这种保护板都不会锁电,方便维修,不像笔记本动一下就锁。

网友:
这电池一般,谢谢分享。

网友:
电池的安全阀是什么原因顶开了呢

网友:
保护板看上去不错

网友:
安全阀顶开也是怀孕的一种

网友:
做工还不错,中规中矩

网友:
安全阀都动作了

楼主应该测一下电池内阻容量

网友:
少了两颗mos管,可以补上

网友:
四个LG的大厂电视,绝缘板、保护板做工都很不错,激活后可以放心的用了。感谢分享

网友:
顶回去,能恢复原状吗?

网友:
学习下,才激活了一组3个镍氢电池,旧地不值钱,就是试试

网友:
很多动力18650没电都直通了短路了

网友:
LG的电芯哦,保护板也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没测试一下内阻

网友:
大部分情况是饿死了,但安全阀门断开的,应该过充的可能性比较大,会不会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保护板顶开了,证明内压高了,电池寿命也差不多了,去淘几节大电流放电的锂电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