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3379极限最高速度测试!

楼主(2023-08-11):
都说FC3379速度好,那么3379极限速度是什么呢

N48r QLC ,在3379上QLC模式是过山车策略,那么开成pSLC速度会不会翻几倍

本次测试方案为FC3379BB主控,闪存是美光的NV012,N48R制程,4CE4DIE512GB--->pSLC 128GB

量产完毕
接下来看AS-SSD的

然后HD-TUNE

最后看下WINDOWS实际传输速度

(写入时最高到过100.8MB/S)

看来3379能突破写速100MB/S大关

重点是这玩意儿一点都不热,上面测试都是连续跑的,温度比USB2.0盘还低,几乎就是普通U盘的待机温度

数据完整性也测过,我拿3379贴N48r是23年5月3号的事儿,昨天拿出来校验是一点问题都没,甚至没有降速(不过3个月能数据出错那闪存肯定废了)

网友:
这速度可以了,到目前我还没玩过一芯的3.0主控

网友:
fc3379玩过的都说好,可惜我到现在也没买到

网友A:
还是慢  1CE都40-50  4CE才这点战力

网友:
也不是很快

网友:
牺牲寿命换速度,可速度也不快呀

网友:
速度已经不错了

网友:
很优秀了,希望国产越来越好

网友:
我感觉这速度已经很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慢  1CE都40-50  4CE才这点战力

3379多die无法提升速度
我记着这叫多die交错?还是啥来着,忘了,有知道的大佬可以解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3379多die无法提升速度
我记着这叫多die交错?还是啥来着,忘了,有知道的大佬可以解释下 ...

就是多die交错,也就是慧荣系列开卡工具里面说的interleave
原理大概是闪存读一般能跑满总线带宽,但是写入不能;在interleave状态下仍然只能是每个通道同时只能操作一个CE,不过主控会在向一个CE提交完写入请求后,立即拉高此CE的CE引脚,使它的IO引脚变成高阻状态(但此时闪存die仍然会继续完成数据的写入),然后激活(拉低)下一个CE,继续进行写操作,以此类推。等循环回头一个CE的时候主控会激活此CE,然后检查R/B引脚(忙状态),如果忙状态被释放(也就是写入完了),就继续往这个CE里写数据,如果没有就等待。这样能够尽可能利用总线带宽,起到叠加写速度的效果
在主控这种高度定制化的IC中,interleave的多少取决于内部硬件队列的个数

网友B:
不错不错。

我感觉FC3379最有特点的是,能把大多数的TLC颗粒的写曲线,搞成一条直线不掉速,体验可以和MLC媲美了。

网友C:
ZC3281可以不

网友:
是一个好主控,就是支持的颗粒都太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我感觉FC3379最有特点的是,能把大多数的TLC颗粒的写曲线,搞成一条直线不掉速,体验可以和MLC ...

是的,直接TLC直写,不像其他主控一样过山车

但是qlc仍然是过山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ZC3281可以不

zc3281目前好像没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zc3281目前好像没工具

楼主的fc3379板子哪里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zc3281目前好像没工具

比较蛋疼的是即使软件标zc3281,实际zc3281插上去,工具也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蛋疼的是即使软件标zc3281,实际zc3281插上去,工具也不识别

新版本2023年的工具似乎可以3379,3281同时识别开卡
但我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