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C8手电升级

楼主(2023-08-11):
好多年前,话费巨资100多块的买的山神火C8做工挺好的。。灯珠是Q5 属于远射型,我手欠擦拭。结果悲剧了。把cree  Q5的透镜擦掉了。。反正也老化,所幸就升级灯珠把。。网上看了好多资料 ,局的 SST40 SST20 SFT40 SFT20 比较好,结果一看功率 都挺大的20W  太大手电发热 和续航时间都不行 。。果断放弃了  看了10W  比较 合适。。给几个参考图。给大家几个参考数值。我C8 是灯珠头是20mm安装大小。电路板是17mm的。原Q5 是远射3W 原来电路板实测电流最大400mah的 后来换的是  CREE XM-L U3  10W 色温约6500  电路板是7135*8 2.8A  170mm  新板电流1.2AH   功率足够了,灯珠升温很快。买回来要用锉刀磨一磨才能安装进去。记得硅脂涂抹。我的用的是好的CPU 硅脂,有着条件。另外买来的电路板有短路风险,焊接头留根部线过长,灯线下压有短路风线。我打的热熔胶固定隔离了。更换完泛光。灯关中心近距离温度更高。。非常亮。效果很满意。单节18650 很难跑出来, 更高的功率,点出放不出来电。不知道换动力电池30C 的18650 是不是效果更好呢?就这10W 实际都跑不满效果。

楼主:
建议高2节电池 才能搞大功率灯珠。功率太大发热会很快。 平时低档用 。。高档和爆闪装逼用。这个灯珠是3V 开启 单节电池用的。也不知道真的假拼夕夕买的板和灯珠U3.CREE 的灯珠升温有点黄看着舒服。其实C8 更适合SFT20  不过没有找到。SFT40 功率太大 远射型。还有一个NM1 灯珠。供大家参考。学习结果汇报完毕。

楼主:
真不给精啊?

网友(2023-09-24):
我有个c8规格的短尾开关,开关接触不灵了,一震动就自动变档,一次性注塑的,拆修不了....网购没有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