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电为啥这么敏感,容易跳闸

楼主(2023-08-11):
我这边有一路电,因为负载端有点距离,我就分别在总线出处,和负载端各配个空开吧。姑且称总线为A端,负载端为B端。

有次打雷,跳闸了,我就打上A端空开,发现设备还没电,就跑去打开B端空开,神奇的事,当我去把B端空开打起来,A端空开就跳闸了。有时候我做检修,把A端空开打下,B端空开也跳闸。
当然不是每次都这样,但还是令人抓马。
这样来来回回跑。不知为啥这电这么容易跳闸

网友A:
空开带漏保的么?

网友:
我家曾经有一个空气开关很容易跳闸,过几天就跳,问了小区水电工,说是开关坏了,换了一个果然不跳了

网友:
设备开机电流大,浪涌电流大,哪里接触不良,螺丝没拧紧,线路中间哪个位置有漏电?

网友B:
有漏电,或者过载

网友C:
说明白点吧,就算不是漏开,只是个空开,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别以为空开就只是一个电磁脱扣器,它还附加一个电热脱扣器,所谓电热,可不是大型空开里边的过载跳,而是单纯的一个双金属片, 是纯靠全部的铜铁件传导过来的热,超过整定值后才会跳闸,因为这东西太小太不显眼,不是拆毁十个八个这玩意的人,还真未必发现得了,这个热脱扣位于扳把开关下方,靠近出线端,每P空开都有一个,是个狭长的双金属片如戒尺或者上朝拿的笏板,一端固定一端悬空,旁边有个小黑螺丝就是外部调节整定多少度起跳的。为什么说换一个就好,因为原来的开关要么是双铁触点,这样死的最快,要么是双铜或者一铜一铁触点,甭管怎么说吧,只要触点使用过程中逐渐被打糊,接触电阻越来越大,小电流下没啥,大电流下发热巨大,当这个热从触点下刀--经过软编织线--螺线管--软编织线--输出端子,电流的通路同时也就是热的良导体,这个热传导到双金属片,使其弯曲,触发机关跳闸,实现过载保护或者缺陷保护(因为很多这玩意现在很多铜色的东西都是铁,所以,换个贵点的拼盘货就比杂牌货强些。包括电摩上的空开)

网友:
换空开试试,看看还跳不跳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白点吧,就算不是漏开,只是个空开,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别以为空开就只是一个电磁脱扣器,它还附加一个 ...

老道。现在龙国这触点呀,全是GDP

网友D:
应该是线路中间哪个位置有漏电,要不就是开关坏了。

网友:
基本操作都是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开带漏保的么?

是带漏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线路中间哪个位置有漏电,要不就是开关坏了。

如果是漏电的话,那平时都会跳闸的吧,也不会到我操作时候才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漏电,或者过载

如果是漏电的话,那平时都会跳闸的吧,也不会到我操作时候才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白点吧,就算不是漏开,只是个空开,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别以为空开就只是一个电磁脱扣器,它还附加一个 ...

所以换空开,问题应该就解决了吧

网友E:
主空开换成不带漏保,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空开换成不带漏保,完美解决

如果是漏电的话,那平时都会跳闸的吧,也不会到我操作时候才跳闸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漏电的话,那平时都会跳闸的吧,也不会到我操作时候才跳闸

二次空开换成2P带漏电

网友:
不是有个图,用筷子顶住空开吗!参照一下

网友:
有段时间我家电表箱那个漏保也是一打雷就跳闸,然后电表箱还在外面,冒雨去合过几次闸,忍不了换了一个新的。好了,终于不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空开换成不带漏保,完美解决

忘记说错拉,是带漏保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