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问标准版 怎样完整提取器件的符号图和封装图?

楼主(2023-08-11):
暂时还没自己制作,先从提取开始

器件的完整资料至少应该有符号图和封装图,茶之前用的软件里  元件库功能是把这两者整合在一起的,哪怕缺了其中一部分

立创EDA里是什么机制 茶还没搞清楚, 现在从别的原理图上提取的元件  符号图和封装图之间貌似没有关联?

难道提取每一个器件   都需要象重头开始画那样麻烦吗

网友A:
自带库里有的是可以直接用的 像电阻电容 二极管 常用的芯片 立创商城的元器件 符号图和封装图是画好的可以直接用 有些元器件型号不一样 封装一样也能用,如果你的元器件封装比较特殊 ,库里没有那就要一步一步画符号图 在画封装 然后把两个建立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库里有的是可以直接用的 像电阻电容 二极管 常用的芯片 立创商城的元器件 符号图和封装图是画好的可以 ...

正在琢磨商城里的器件呢

网友B:
立创EDA里有基本库和网友贡献库,绝大多数元件都可以从这些库里找到,但封装需要仔细核对是否与您的实物是否完全相同。

网友C:
立创有在线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创EDA里有基本库和网友贡献库,绝大多数元件都可以从这些库里找到,但封装需要仔细核对是否与您的实物是 ...

对的, 茶只是想把副本放在最方便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创有在线库的吧

标准版没有本地的吧

网友C:
好像是没有本地库。
最近刚开始学立创EDA,专业版安装的时候可以选工程文件存本地还是在线,但是元件库只能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没有本地库。
最近刚开始学立创EDA,专业版安装的时候可以选工程文件存本地还是在线,但是元件库只能 ...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