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防盗门怎么修

楼主(2023-08-11):
上面没缝,下面有缝隙,应该怎么调节?一共三个铰链

网友:
上面没缝下面有缝说明要往下降...

网友A:
按照木质门的思路,下面有缝,松上面的螺丝,顺便紧下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木质门的思路,下面有缝,松上面的螺丝,顺便紧下面的。

是不是说反了

网友B:
是底边与门框间有缝还是左右边下半有缝呢?
这种简版门几乎不能调整,只可以选不同的门缝条来对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底边与门框间有缝还是左右边下半有缝呢?
这种简版门几乎不能调整,只可以选不同的门缝条来对付了。 ...

是门锁这边下侧和门框之间有缝隙,上方正好相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门锁这边下侧和门框之间有缝隙,上方正好相反

如此可以把中/下铰链螺钉脱下,再在铰链与门框之间加垫片至缝隙变小到可以忍受为止,测出垫片厚度,另外按照此厚度及铰链固定片的长宽制成垫片,垫到铰链与门框之间,最后紧固原来的螺钉,门缝就消失了~更简单的办法也可以直接在铰链与门框之间加平垫来糊弄一下。

网友C:
没搞过的话要有心理准备,一般手拧的螺丝刀上不紧,门扇的螺丝不要全部卸了,不然拆下来容易装上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搞过的话要有心理准备,一般手拧的螺丝刀上不紧,门扇的螺丝不要全部卸了,不然拆下来容易装上累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可以把中/下铰链螺钉脱下,再在铰链与门框之间加垫片至缝隙变小到可以忍受为止,测出垫片厚度,另外 ...

果然是专业人士

网友:
这是安装的时候门框没有找平,门框没在一个平面上,这是安装工偷懒了。调整门扇是没用的,调整门框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