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能不能无线充电?

楼主(2023-08-11):
我想把电动车改成无线充电,能不能可行?

网友:
如果尼古拉特斯拉不死的话  这都不是个事

网友:
可行,充电一天可以跑10公里呢

网友:
当然可以,但是充电效率可能要大打折扣,同时可能伴随着需要解决其他问题。

网友:
理论上完全可以,现实是体积大,效率低,经济上划不来。

网友:
还需要等待

网友:
理论上可以,等待l楼主成功。

网友:
算了吧,这个无线充电还不如太阳能板晒晒太阳靠谱。

网友:
等丁仪博士的宏原子核聚变搞成功后,当电已经变得不值钱,损耗可以接受的时候,你会看到满天飞行的电动车,

网友:
说不定,那天就成了现实

网友:
不考虑效率和成本,这都不是问题。

网友:
搞两个电磁炉。改改差不多完全没问题。

网友:
电动车无线充电?

网友:
答案是肯定的 能

网友:
生产特斯拉的马斯克 正在布局无线充电。要不先试试?

网友:
效率太低了

网友:
能肯定能,说不定,那天就实现啦。

网友:
这个想法好的很

网友:
想法很好啊,只是目前现阶段很骨感哦
充电功率和效率都太差了,不过楼主你应该能够克服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