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使704硅橡胶固化?

楼主(2023-08-11):
都要等好几天等不及 甚至一个星期才行

网友A:
放浴室,704固化需要吸收水蒸气,一般隔夜能固化,还不行就看下是不是过期了,保质期只有一两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浴室,704固化需要吸收水蒸气,一般隔夜能固化,还不行就看下是不是过期了,保质期只有一两年 ...

我一般是倒一点水,用塑料袋套起来

网友:
质量不行吧,质量好的,基本很短1小时或者几小时内固化!

网友:
704很快啊,只有那个706就真的慢。好多天都还是流的动

网友:
每次使用还担心固化太快,剩下的密封好几天就硬了,不能用了。

网友B:
掺点502中和一下

网友C:
用南大87胶吧,个人感觉还可以,固化比较快。

网友D:
你要么买了劣质704,要么过期了,正常的话几小时就差不多了。

楼主:
我的想法是找一个纸箱子,纸箱子里面搞一个风扇,散热风扇对着水碗吹,水碗后面放上那个被704包裹的东西,这样会不会很快的就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南大87胶吧,个人感觉还可以,固化比较快。

第1次听说有这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掺点502中和一下

还能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么买了劣质704,要么过期了,正常的话几小时就差不多了。

要是过期了不就全固化在管子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是过期了不就全固化在管子里了?

也不一定,我704用得多,一年得用10几管,有些过期的的确会发硬,有些只是粘度变大一点,挤出后固化时间变长,四五小时后还有点粘。一般常用的704基本都是天目或者卡芙特,不知道你用的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一定,我704用得多,一年得用10几管,有些过期的的确会发硬,有些只是粘度变大一点,挤出后固化时间 ...

卡夫特,黑色

网友D:
以前在电子城买过一管卡夫特704,回来发现整管发硬,看日期也没过期,后来就买天目的了,现在手上的天目有些过期了,但胶还是软的,还能用,对这牌子有好感,也许我遇到的是个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电子城买过一管卡夫特704,回来发现整管发硬,看日期也没过期,后来就买天目的了,现在手上的天目 ...

都说天目稀,卡夫特稠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说天目稀,卡夫特稠

也许吧,多年没用过卡夫特不太清楚,觉得天目刚刚好,太稠了抹完也不好清理残胶,我们这里做打印耗材的厂基本都用天目704 7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吧,多年没用过卡夫特不太清楚,觉得天目刚刚好,太稠了抹完也不好清理残胶,我们这里做打印耗材的厂 ...

天目也便宜,估计就是因为这个

网友:
我用卫生纸沾湿盖上,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