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83年的UniVolt DT-830 应该是原版吧

楼主(2023-08-11):
        技术有限,转盘下面就不拆了。40年了,液晶屏 反光 没有发黑,焊点依然光亮如镜,螺丝虽然能被 磁铁吸附,但是基本没啥锈迹。就是 反应慢、2伏电压档偏大0.5伏。
        刚才拆了一下,机壳一个固定柱 就裂了,上401胶,装好竟然不开机,试了几次,原来是电源开关氧化了,老矣。

网友A:
应该是日本表,手里有好几个这玩意了,最早那个是06年在廊坊时,天津在廊坊上班的,木子立山大哥送的,至今还在使用(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日本表,手里有好几个这玩意了,最早那个是06年在廊坊时,天津在廊坊上班的,木子立山大哥送的,至今 ...

     是日本表,

网友:
硬封的芯片,好评

网友B:
老款万用表,可以测试一下精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款万用表,可以测试一下精度如何?

也好奇精度如何,看用料都不错

网友:
老款万用表

网友:
这是83年第7周的,比楼主的还早8个星期。我也有同款在用。

网友:
经典老表了

网友:
日立、三洋芯片,百分百小日产品

网友:
经典老表,值得拥有。

网友:
这古董还有

网友:
当时要几个月的工资 吧

网友:
老古懂,年代很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款万用表,可以测试一下精度如何?

没设备,只能和930F+比对一下。

网友:
再放它多几年,有可能成为文物。

网友:
日本原装表,有点年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设备,只能和930F+比对一下。

930好像也有,不过 上手(20年前买的)不知淋过什么上去,显示屏附近的外壳都 脆裂了,而且还要 手动调零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