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v7hsb这个二极管有替换的型号吗

楼主(2023-08-11):
先科的 4v7hsb,求教育这个是稳压二极管吗?找不到同型号有没有适配的

网友A:
1N4732A,去立创商场搜索4.68V稳压二极管,4.7V稳压二极管
你这个功率稍微大一点,不行就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1N4732A,去立创商场搜索4.68V稳压二极管,4.7V稳压二极管
你这个功率稍微大一点,不行就并联 ...

看看电路不行上7805或431

楼主:
找到一个MM3Z4V7看起来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