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1150改typec充电?

楼主(2023-08-11):
之前用的是海淘博朗的790cc,但是刀网破了,换个刀网要200。最近一直在用更早一点海淘的飞利浦的1150x,别的都好,就是充电太烦了,只能通过支架两侧的触电,并且飞利浦的充电器外皮都是可降解的材质,现在都脱落的只剩几根电线了。拆机看,里面是一个14500的电池。而飞利浦的充电器是15v输出,是否可以加充电板和typec插口,再给电池额外加一路充电线路?

网友A:
搞完就不防水了。如果不在乎防水的可以加一个TC母座然后内部再加一个固定15V诱骗小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完就不防水了。如果不在乎防水的可以加一个TC母座然后内部再加一个固定15V诱骗小板就可以了。
...

不考虑防水。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加个淘宝成品的tp4056的typec充电板,充电板的电池输出接原有的14500电池的两端,以后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和充电线来typec的5v充电,这样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考虑防水。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加个淘宝成品的tp4056的typec充电板,充电板的电池输出接原有的14500电池的 ...

我也想这么干来着,还没敢下手

网友(2023-10-05):
一个Type-C母座然后内部再加一个固定15V诱骗小板就可以了

网友(2024-03-07):
引用 楼主:
不考虑防水。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加个淘宝成品的tp4056的typec充电板,充电板的电池输出接原有的14500电池的 ...

这样是可以的。买那种带电池保护板的。

网友:
我的好久没充一次电,基本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