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南京天宇MF47F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3-08-11):
这是前两天买的,发过了电容表,还有一个指针式47表。拆机如下

网友A:
多钱买的?做工还行

网友:
这个看了还可以的,就看精度如何

网友:
挺正经的货

网友B:
正宗老货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钱买的?做工还行

30买的两块表,电容表还行,47表有些故障,中间的旋转轴坏了。表头的指针打边。还有表头玻璃变成塑料纸,有电磁影响,交流挡显示满度,不知是哪里的故障。至于连线断都自己接上了

网友:
正宗老货万用表,手上也有一个

网友:
用色环电阻的47表是后期制作的。
借个图片看看早期的MF47指针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宗老货万用表

MF47老指针表用的是精密电阻,凡是用色环电阻的都是后期制作的。

网友:
搭棚焊,五色环电阻,做工不算最好但也不错了。

网友:
看着样子还行

网友:
关键的部位还是线绕电阻,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MF47老指针表用的是精密电阻,凡是用色环电阻的都是后期制作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网友:
楼主的已经是后期产品了。

网友:
用在仪器上的电阻应该比一般电阻精度要高,工作要可靠,看这电阻跟平常见到的至少外观没啥区别。

网友:
这贴招来各种炫富

网友:
引用 网友C:
MF47老指针表用的是精密电阻,凡是用色环电阻的都是后期制作的。

老产品确实真漂亮!

网友:
这表是受了什么摧残啊……

网友:
做工还凑合

网友:
外壳都改了,内部变了几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