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个插卡电度表,不知道能改什么用?

楼主(2023-08-11):
捡个插卡电度表,不知道能改什么用?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改电功率表

网友:
数码管,磁保持继电器,检流电阻,计量芯片,料板,不都是可利用的吗

网友:
和在用的类似的,参考参考

网友:
好好利用也行

网友:
可以改功率计,那两个单独分出来的,细点的线就是输出数据的地方,看见本坛坛友这么搞过,用单片机解析输出的数据,显示在数码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改电功率表

同样建议

网友:
可以拆件用用

网友:
数码管的没啥用,拆配件用还行!

网友:
只能拆件了

网友:
可以拆件利用

网友:
继电器不错,其他的有欣赏价值。

网友:
改为电压表。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卖废品估计也卖不了几块钱。

网友:
这种没啥搞头,要那种液晶屏的才爽

网友:
里面挺空的啊,这是电业局扔的吗

网友:
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
从来没用过插卡电度表 ……

网友:
要能改成功率表那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