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航嘉五位独立开关排插拆解(HuntKey SSG504)

楼主(2023-08-11):
收购站发现的,低价入手,做工质量很是不错,铜线铜排足量。美中不足的是可能上家长期没关开关,五个开关的指示灯全部休息了,找时间换上

网友:
开关的指示灯太缩水了,发热很大。
而防雷模块的LED指示灯,有二极管和电阻,能用10年都可以。

网友:
除了外观不咋地,做工还可以,有铜排和压敏电阻

网友:
我猜是开关的指示灯没接电阻,不然能用很多年,我记得以前装修用的老面板开关里面用电阻+氖泡或者LED用多少年都还是好的...

网友:
航嘉排插做工还可以

网友:
铜条,做工可以。

网友:
指示灯全坏设计不好

网友:
家里的排插全换成航嘉的了,确实质量不错

网友:
铜线铜排足量

网友:
质量不错。指示灯与插排无关,与开关有关。

网友:
见过这种插排,做工不错

网友:
也有一个,不一样的,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
插排没啥太高科技,关键还是真材实料,带灯开关换灯比较麻烦

网友:
看焊点就知道做工严谨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指示灯在开关里面也不好换

网友:
翘板开关不错

网友:
不错  我就是喜欢独立控制的,非常好用   今年买了好多个  在家吃灰

网友:
航嘉专业做电源的,也是个名牌了,做的排插质量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