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插头式灯座改远红外线控制

楼主(2023-08-11):
前几天发了一个帖子,拆了一个插座式的灯座,今天有点空,加了一个远红外开关,变成夜间的灯应灯。

网友A:
挺好!就是突出太多,感觉可以把它切短一点,里面电路板和感应头用导线延长,板子找其它地方安放,这样面罩可以贴合外壳,会更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就是突出太多,感觉可以把它切短一点,里面电路板和感应头用导线延长,板子找其它地方安放,这样面罩 ...

谢谢!想不露头得把光控板和主板分开,重新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