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冰箱换温控器,解决冷藏室结冰问题,无技术含量.

楼主(2023-08-11):
给冰箱换温控器,无技术含量, 上层冷藏室结冰,怀疑温控器触点粘连或温控头漏冷液,导至不停机. 换上新的温控器解决问题.

楼主:
这个电冰箱的上层冷藏室结冰,怀疑温控器触点粘连或感温头漏液,导至不停机,换上新的温控器解决问题.

网友:
这里面用金属的螺丝寿命撑得住么,设计的时候没设计到外面去???

网友:
家电里面冰箱最不能坏,一坏就是大麻烦

网友:
这个温控器也是机械的

网友A:
有技术含量!

网友:
看来主要就是拆机费事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技术含量!

早先认真24的就换24,结果最长的一例调了十五天,后来学滑了上18的

网友B:
温控头漏冷液?银白色金属线难道是中空的?

网友:
机械式温控器,可靠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控头漏冷液?银白色金属线难道是中空的?

感温管当然是中空的毛细管了,内孔与控温器内的波纹盒相通,波纹盒内充一定压强的类似雪种的媒质,当温度变化时媒质压强变化,波纹盒膨胀/收缩来启动接电通断,实现冰箱温控。
这个旧控温器铜色很漂亮,把感温管切开重新灌注雪种可以恢复功能再用些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温管当然是中空的毛细管了,内孔与控温器内的波纹盒相通,波纹盒内充一定压强的类似雪种的媒质,当温度 ...

楼主干不了,还得查压力曲线咦,你好像是维修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温管当然是中空的毛细管了,内孔与控温器内的波纹盒相通,波纹盒内充一定压强的类似雪种的媒质,当温度 ...

谢谢科普回复,

楼主:
12楼是正解.谢谢scxj

网友:
请问冰箱里有几个温控器?我家的冷藏室结冰严重,变温室,冷冻室也结冰严重,换过密封圈也没用,打算也换温控器试试

网友:
这是有技术含量的啊!

网友(2023-10-05):
家里的冰箱也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开关后面 没见传感器  回去拆开在研究下 多谢楼主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冰箱的上层冷藏室结冰,怀疑温控器触点粘连或感温头漏液,导至不停机,换上新的温控器解决问题. ...

也可能是离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