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问下SanDisk 15139现在好开不?

楼主(2023-08-12):
有两个2246XT的盘,看了一眼有三颗15139还有一个15153,查过ID这两个型号全是453A949376D1,问下现在这个颗粒好开不?

刚才搜了一下好像都有锁或者需要特定固件,但是帖子都是很早以前的了应该现在搞定了吧……

网友A:
这个没锁吧,随便开

网友B:
好开,好颗粒速度快,直写2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锁吧,随便开

看了下同型号颗粒U盘那边早就有ID和对应的Profile了,应该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开,好颗粒速度快,直写200多。

64G的颗粒上不去这个速度吧……

网友:
好开,对应的是9DDL,速度还不错。

网友:
这个我开过,
挺好开的啊

网友:
0DDL,算是最好开东芝系A15 MLC之一了

网友(2024-02-12):
15139应该好点,15153如果是15153-128G那就是硬伤了,慧荣量产没成功过,最后用的is903改参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