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vc890d无接触测市电频率问题

楼主(2023-08-12):
       小弟最近中毒颇深,咸鱼买了5个故障二手万用表,目前全部都修好了,现在手上一堆烂表
       其中有一个胜利vc890d是单片机版本的,改的单锂供电(7133芯片),分压电阻R25由5M改为2.2M,3v提示低电量。
       昨天买了编码器,按坛里大神的办法,用CH341烧录了24C08,打开了9999字显示、原二极管档改为摄氏和华氏温度、原通断档合并二极管和通断档、电容档增加频率、20M电阻档改为方波50-5000hz、三极管档增加交流200mv、750v交流档改为频率和占空比(未用)。目前功能除了占空比需要增加外围电路未搞外,其他都实现了,电压档用ad584和胜利vc9807比对还可以。
       因为该万用表没有物理开关,在HOLD档位旁边的位置加了一个水银开关,表头朝左倾斜点就能开关机。
       电阻档应该是受限于电阻网络的影响,无法提高,稍有偏差。出现的情况是200欧姆档大了0.3欧姆左右,2k档大了3欧姆左右,貌似是成比例增加的。
       目前出现一个情况,我是把频率档增加到电容档来切换的,现在打开频率档靠近插座电线等,不用接触就能测到市电频率(视频1分35秒之后),请问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频率应该没问题,测了简易内阻仪显示980hz左右,测了钟表的晶振显示32.75khz,目前也不敢上强电,怕爆炸。

网友A:
电磁场环境影响,正常的。

  我们家用的市电就是这个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场环境影响,正常的。

  我们家用的市电就是这个频率

谢谢,我的意思是这个表改完之后,测市电频率不需要表笔插进去就出来数字了。VC9805貌似测不出来呢,只能把表针插进去插座的零火线才行。

网友B:
VC890转盘声音清脆,定位清晰,胜利的经典代表作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890转盘声音清脆,定位清晰,胜利的经典代表作之一

嗯,是的,这个转盘感觉比9805的还用,9805有时候拧到一个档位还需要来回动一下才能测量。

网友C:
你留那么多表干啥,开个价出来

网友:
再整几个才过瘾

网友B:
VC890有9个,86E有12个,9806A+有1个,VC202有1个,VC89有1个,UT890有6个,UT51有1个,UT39A有2个,UT33有4个,UT58有1个,UT61E有1个,滨江DT9973有2个,宏大HD2806有7个,宏大UR8906A有2个,宏大UR8905A有2个,优仪高9205有2个,华秋9205有1个,德伯龙92051个,PNG VC83有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890有9个,86E有12个,9806A+有1个,VC202有1个,VC89有1个,UT890有6个,UT51有1个,UT39A有2个,UT33有 ...

传说中的大表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留那么多表干啥,开个价出来

都是烂表,连个快递费都不值,大概率是留着自己欣赏了

网友D:
炸了是命,不炸是缘,强电GO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了是命,不炸是缘,强电GO

哈哈,狭路相逢勇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