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打开小米空气净化器方法,内部好脏,欲拆开清洁

楼主(2023-08-12):
求打开小米空气净化器方法,使用多年,内部好脏,欲打开清洁,然感觉无从下手,网上亦无攻略,求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这机器就是净化空气的。你打开它,不就污染空气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就是净化空气的。你打开它,不就污染空气了吗?

沾满了灰尘,出来的空气不久污染的吗

网友:
里面是真脏啊

网友B:
这玩意貌似得大拆。。。我是直接用细棍湿巾直接捣进去擦的。。。

网友C:
它不能换滤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貌似得大拆。。。我是直接用细棍湿巾直接捣进去擦的。。。

我也想过这个办法,但貌似不彻底,而且风扇叶片上的灰会往里面掉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不能换滤芯吗?

换滤芯很容易,关键是风扇叶片上的灰尘

网友:
用风枪吹就行了,拆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D:
使用环境不太好,灰尘好多啊。最好放到室外去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环境不太好,灰尘好多啊。最好放到室外去拆

用了很多年,灰尘集聚。问题是拆不开呀,故讨教

网友:
卡扣螺丝不太好拆

网友:
换滤芯那个位置好弄,但是扇叶这不知道怎么动手了

我家有两个,买回来有五年多了,就前两年用了一下,后面都没插过电了,感谢环境治理

网友:
这个不是侧面有门的吗?很容易打开以方便换滤芯的

网友E:
不用这么麻烦,把前上盖, 按逆时针方向,一转就下来了。但要注意,不要把限位开关,搞坏了。风页中心的螺母也是反牙,拆下。你可以想怎么洗,就怎么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沾满了灰尘,出来的空气不久污染的吗

不是一次性的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这么麻烦,把前上盖, 按逆时针方向,一转就下来了。但要注意,不要把限位开关,搞坏了。风页中心的螺 ...

旋不开的,试过了

网友:
先拆螺丝,把看到的都卸了,然后水果刀沿着四周竖向的空隙撬开,滤芯最好拿熔喷布包裹,延长寿命

网友:
似乎底座上有橡胶垫,打开后有螺丝,从下往上拆解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