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缝缝补补用了好多年耳塞再次维修缝补

楼主(2023-08-12):
这副耳机缝缝补补用了好多年了,目前上面的所有零件都是东拼西凑来的!一直对这副耳机的发声单元情有独钟,觉得它最好听,虽然买了新耳机,但还是更爱带着满身补丁的这副耳机出街,插在手机上听歌!最近这副耳机的插头位置线断了,右耳没有声音,今天拆开插头重新焊线,再用胶水把插头粘起来,外面用热缩管套着遮丑,但是尾巴处还是能看到刀口痕迹。维修后满血复活,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
有线耳机是太易损了

网友A:
现在多用蓝牙了,音质不好就不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多用蓝牙了,音质不好就不好吧

蓝牙耳机也有音质不错的,就是价格贵。

网友C:
取消3.5接口,只能用蓝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蓝牙耳机也有音质不错的,就是价格贵。

嗯,我72买的AKG,跟我同事的小米无线耳机一个音质,我一问600多,吓我一跳,年轻人花钱真实在

网友:
蓝牙最大的问题就是延时

网友:
看来楼主是习惯了这个耳机的声音,建议再买一个更好的耳机吧,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比,你会发现新的耳机更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消3.5接口,只能用蓝牙了,

type-c口的耳机也不错

网友:
它还能用多少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嗯,我72买的AKG,跟我同事的小米无线耳机一个音质,我一问600多,吓我一跳,年轻人花钱真实在 ...

朋友,求AKG型号

网友:
主要是适用习惯了

网友:
十年前买LG P970带的耳机好像还在吃灰,几乎没用过...

网友:
耳机一大堆,什么样的都用,一般音源声音差别不大,用着舒服就行。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再三年!到时间了没有?

网友:
直出最好,无线有损。

网友:
现在用蓝牙了,有线的不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朋友,求AKG型号

没有具体型号,你就搜三星S8耳机就行,那个是三星赠送的耳机,就是山寨的太多,不好分辨,我是在一个论坛上看老7家一个商铺,买的,现在这个店铺已经没有了,一般价格在60以上的能稍微靠谱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具体型号,你就搜三星S8耳机就行,那个是三星赠送的耳机,就是山寨的太多,不好分辨,我是在一个论坛 ...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