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斐讯鼓包电池,想问会起火嘛

楼主(2023-08-12):
想问会起火嘛,容易起火还是丢掉安全

网友:
这种就不能用了吧,小心爆炸

网友:
这种基本就没办法用了。机器里边也没有这么大空间。放气之后心里没底,还是不用为好。

网友A:
所谓起火是由于极板间短路,电流过大过热引燃着火爆炸,所以只要把电池彻底放电,没了电压咋弄都不会起火的。
对于鼓包电池如果是饿电造成的可以小电流慢充,就逐步瘪回去了,如果慢充无效可以放电完毕后揭开塑料胶贴,扎孔放气,在贴死孔洞,还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快扔了吧,修好也不好用了,好危险

楼主:
还是丢了吧。。

网友:
交给4楼,让他自己作。火了的话,新闻上见

网友:
我记得N年前就说这玩意要回收,好像没见哪里有回收的地...

网友:
4楼方法可行

网友:
四楼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
有时充放电几次就自动缩回肚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起火是由于极板间短路,电流过大过热引燃着火爆炸,所以只要把电池彻底放电,没了电压咋弄都不会起火的 ...

放气后贴透明胶带是可以用, 但是容量彻底回不去了, 所以临时凑合可以这么干.

网友:
竟然是斐讯电池,这两个字应该有很多人不会轻易忘记

网友:
不会起火的!

网友:
原来只晓得斐讯路由器网络盒子和智能音箱,现在还看到锂电池了。

网友:
放气再密封,可以再用。

网友:
不要作死,安全第一

网友:
不要相信那些修复的,直接扔了吧

网友:
据说针刺法对这一类电池有奇效,注意针刺点绝缘密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