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一个不开机的华为蓝牙音箱HW2020并改进散热

楼主(2023-08-12):
拆修一个华为蓝牙音箱HW2020并改进散热

前几天用18块钱从闲鱼收了一个华为蓝牙音箱,卖家描述已经不能开机,不能充电了。到手后马上拆机看看大概:

这个还挺厚实的,算是配重用的,电池是1200mAh的。

插电发现指示灯不亮,没有一点反应,换了一个18650电池后蓝灯闪烁,可以开机连接蓝牙,说明机器故障在供电部分。

进一步发现接了电池后充电接口旁边的芯片发烫厉害。

查阅TP4056资料是一片18650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典型电路如下:

知道了原理就可以对芯片各引脚和周围元件进行检测,万用表测量芯片4、8脚电压为0,TYPE-C充电接口电压5V正常,说明线路有断。

然后发现芯片唯一供电线路上的一电阻近充电接口端电压5V,近芯片端电压为0,说明电阻已经断开,而手头正好没有这种电阻,于是剪了一段吹风机上的电阻丝来替换。

替换好电阻,插上充电线后芯片供电正常了,电池也能充电了,但是充电指示灯不亮,芯片6、7脚均为高电平,说明芯片内部已经损坏,于是从网上购买同型号芯片进行替换 。还真是便宜,才0.28还包邮

替换时是用风枪吹的,第一次用,芯片歪了,不过已经焊住了就不管它了

再测试发现充电灯闪了一下又不亮了,仔细检查看到芯片3脚没焊好,补焊后充电就正常了。但是充电时芯片是真的烫手,查阅网上用这个芯片做充电模块的都建议加散热片。限于音箱内部空间较小,于是就找了片紫铜片弯成U字形夹在芯片上,效果也不错,原来充电时芯片上手不能碰,热量沿线路板传到了充电接口下面都很烫,现在充电接口下面基本不热,散热片也就温热

至此这个不开机的蓝牙音箱彻底修好了,又可以愉快地听歌了!

网友:
18元,捡漏成功!

网友:
芯片都买了,顺道把电阻也一起买了换嘛!

网友:
6毛钱可以买到4056充电板了,甚至还能买到TP5100-2A充电板,比换芯片维修省事且更好。
那个电阻是用来降压减小4056发热的,实际上4056只能稳定在500mA左右,1A全是冰库测试的吧

网友:
华为蓝牙音箱?看着也不怎么样啊!

网友:
修改的不错!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电阻丝来替换贴片电阻;紫铜片弯成U字形夹在芯片上代替散热片,这2个是亮点!

网友A:
谢谢分享!!不过如一楼所说,芯片都买了,顺手把电阻也买了。建议音响侧面打孔,增加散热。

网友:
把充电电流改小即可。4056有个脚是可以改电阻的

网友:
楼主焊工还得练练啊。。。 这焊的看着就像虚焊的,大名鼎鼎的华为也用杰里的主控,看着比较山上啊

网友:
最好用胶把加的散热片固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不过如一楼所说,芯片都买了,顺手把电阻也买了。建议音响侧面打孔,增加散热。 ...

其实我是芯片先买的,电阻换上去怕还会烧就没换

网友B:
这华为品牌是认真的么?温控线居然就直接从充电芯片脚直接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华为品牌是认真的么?温控线居然就直接从充电芯片脚直接引出来的?

是的,如你所见

网友(2023-11-07):
修好了手艺不错。

网友:
万能的4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