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无线鼠标改锂电供电

楼主(2023-08-12):
无线鼠标改锂电

博凯的无线鼠标,现在这个牌子好像已经没有了。当年趁厂家清库存一次买了三个,还是挺好用的。这无线鼠标用了好多年,现在编码器已经不行了,准备拆开换编码器,顺便改个锂电。

两节七号电池供电,接收器可以收纳进电池仓里,总体设计还算合理。至少比雷柏M10这个收纳舱放在鼠标底面没盖子,接收器插进去还会突起一块的奇葩要好的多。
老式无线鼠标比较费电,两节七号只能用不到一个月,之前一直用的一节磷酸铁锂加占位筒,这次准备一劳永逸换成软包锂电。

开拆,居然是三角螺丝,还好有论坛神器22合一。

光学引擎型号是PAW3205DB-TJ3T,蓝色LED,这款光学引擎性能还是不错的。

无线收发模块用的M80040,也是当年常见的型号

鼠标引擎的说明书,VDD供电电压2.1—3.6V,用两节电池可以直驱,也可以用1节电池升压到2.7V。用锂电供电的话,因为锂电的满电电压大约是4.2V,需要想法子降压,最简单的办法应该就是加个LDO。

这是说明书上给的典型升压电路,板上预留的电路跟说明书几乎一毛一样,就是没装原件,正好可以利用。

手上TO-92封装的LDO只有HT7330,输出3.0V±3%,最大输出电流250mA,静态电流4μA。其实最大输出电流能有50mA就够用的,250mA实在有点奢侈,好在7330标称静态电流只有4μA,待机的时候应该不怎么费电。这里本来打算用PW6566的,但是手上正好没货了

HT73XX典型应用电路,比ELM9327简单多了,只需要两个电容就完事。

HT7330脚位和ELM9327不一样,只能把管脚拧一拧斜着装,反正壳子一扣就看不见了。

输出端原来就有一个100μF耐压10V的电解电容,能用就懒得换了。输入端也用100μF耐压10V的电解电容,前两天从废板上拆的电容正好用上。原电路电感的位置用跳线短接,电路改造这就算完成了。

老王还是老五家撸的锂电池,标称250mAh,实测容量还有180左右,先装上用着,等撸到合适的电池再换。

签到红包撸的4056小板。其实这里用4054可能会更合适些,奈何手上没有成品小板,SOT23-5的封装太小了,现搭电路简直是难为我等手残人士,还是用现成的吧。

改下识别电阻,250的电池按0.5C计算,充电电流有个120mA左右就足够了。折弯电阻引脚的时候不小心把焊盘撕下来了,好在芯片引脚就在旁边,可以直接焊在引线上。

把原来的七号电池盒切掉一部分,给锂电池和充电小板留出空间。切掉电池盒之后,这个位置的空间至少有20mm*20mm*50mm,如果手上有尺寸合适的电池,多并联几个搞到1000mAh都不成问题。另外说点题外话,10元包邮的小电磨配个微型锯片切这种塑料件是真好用啊,省时省力还能切得整齐。

开始组装了,锂电池连上4056小板,再连到电池接口,反正4056标称待机电流2μA,费不了多少电。本来打算吧4056小板粘在这个位置,这样打开电池盒就能充电,奈何就差一点点空间扣不上盖子,最后只好连电池一起扔在电池盒里。

充电的时候打开盖子充,正好也能看见状态灯。其实有条件的话最好是自己打个4054小板放在鼠标尾部,接收器收纳舱的后面,美观还不占地方,充电也不耽误用鼠标。

完活收工,感谢观赏。顺便摆碗求家元

网友:
心灵手巧,实用挺好

网友A:
3V的就是好办, 直接接锂电就行,
现在多是1.5V的就麻烦些, 不能直接锂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的就是好办, 直接接锂电就行,
现在多是1.5V的就麻烦些, 不能直接锂电了

很多1.5V鼠标的内部也是升压到2.7V,把升压部分改成LDO降压就行了。我这个鼠标虽然是3V的,但是内部也预留了1.5V的升压电路,这次改造就是利用了预留的升压电路位置。

我觉得现在对DIY最不友好的是越来越小的贴片元件,就算大脑里有思路,手上功夫也跟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1.5V鼠标的内部也是升压到2.7V,把升压部分改成LDO降压就行了。我这个鼠标虽然是3V的,但是内部也预 ...

厂家就没想着让你DIY...

网友:
电磨搞这些薄的塑料件 效率和效果都是杠杠的。鼠标改锂电,理论和实践都没问题。就是鼠标内部空间小,要加4056类小板有点紧张,另外就是锂电池比一般的7号或者5号电池都要重.....

网友:
这无线鼠标耗电太厉害了,要是我早就放弃不用了

网友:
这个鼠标的造型挺有意思的

网友:
由于很多设备并没有稳压电路,没有电感也没有晶体管等,原本3V的设计上锂离子电池就会烧,体积限制迫于无奈只能用磷酸铁锂。

鼠标外形抄袭的宜丽客elecom的一款

网友:
这鼠标的形状有点怪

网友:
很奇特的外观

网友:
不知电池能管多久,静态耗电大不大?

网友:
动手改啦就好!

网友B:
鼠标电池盖放在下面的都是不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的就是好办, 直接接锂电就行,
现在多是1.5V的就麻烦些, 不能直接锂电了

俺的鼠标就直接使用5号1.2V的电池,运行很正常。

网友:
这个鼠标的造型挺有意思,改得不错,主要做到静态电流小耐用就行!

网友:
改的好,不用再费钱买干电池了,还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电池盖放在下面的都是不合理的

电池盖在下面其实也没什么不合理,换电池也就那么一分钟,期间也不能用鼠标不是?
无非就是透镜要是设计的不好容易晃眼

网友:
无线鼠标无连接线,用起确实方便,改锂电供电确实是个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