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在线视频下载神器v2.6

楼主(2023-08-12):
免费试用版只支持1个线程同时下载。

有偿提供定制版、提供各种视频下载 ......

更新日志:
2023.4.4
  1、解决点删除卡界面问题

2023.1.3
  1、key方案 -> key文件 支持文本文件和二进制文件智能读取

2022.10.30
  1、添加获取密匙异常判断

2022.9.28
  1、解决treeview添加/清空慢的问题

2022.1.5
  1、添加是/否跳过广告功能

2021.11.3
  1、视频中插入的广告部份改为手动处理(详情参考“URL地址解析方案说明”-> 广告处理说明)
  2、版本v2.3

2021.10.24
  1、新增url地址解析方案“方案3”
  2、完善ts序列png伪造头处理
  3、版本v2.2

2021.10.22
  1、智能跳过视频中插入的广告部份
  2、版本v2.1

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VDRkS-xsHFB8Uu4MZMjgg
  提取码:ob93

TS序列文件的查找方法:

在某站找到要下载的电影 如:“扫毒3:人在天涯”。
1. 先进入到播放页面。

2. 想办法在页面空白位置点出右键菜单(有些地方可能点不出),然后点检查。

3. 在弹出的“开发工具”中选“Network” -> 再选“Fetch/XHR”。

4. 刷新页面(快捷键F5),找到要下载的ts序列文件,如果视频加密了,还会有.key的加密文件。

5. 打开工具开始下载,下载完成后会弹出相应的对话框,一路点“是”即可。

网友:
支持一下,虽然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A:
支持一下,可以提供其他盘下载吗

网友B:
能下载哪些网站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下载哪些网站视频?

一些非正归的电影网站都可以。
前提是你得先想办法获取TS序列文件,等下编辑下,把方法搞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可以提供其他盘下载吗

请问有什么推荐?一般我就用这个。太多了也没时间搞

网友:
以前下载网站的视频用的都是猫爪,用着还不错,再往后很多网站的视频都分割成了小段的m3u8格式,猫抓就不好用了,不过现在我用猫抓下载网站的mp3歌曲还是可以的。

网友C:
能下载哪些网站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下载哪些网站视频

一些非正归的电影网站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