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都有哪些方法实现远程打印?

楼主(2023-08-12):
现在有多个网店,办公地点也有多个,但库房实际只有一个。目前都是各自在办公地点打印,把打印好的快递面单送去库房,库房打包出货。
希望取消所有办公区的打印机,只在库房保留一台面单打印机。怎么能实现办公区都可以远程打印?

方法越简单越好,谢谢。

网友:
共享连接打印机

网友:
IP不一致,问题多多问下坛子里的大神们有啥软件可以

网友:
蒲公英路由器两地或者三地全部连接起来就可以了,免费组网是最多三个路由器,超过就3个就要付费,直接远程打印就可以了,最好是用网络打印机!

网友:
向日葵远程控制软件或者todesk远控软件,但是打印机卡顿之类的核对就会比较麻烦,你这样最好是有类似于灵通打单之类的软件,我网店的经验告诉我,重复,纰漏很影响运营成本的。

网友A:
现在很多打印机都支持远程打印的.就不知道你打印软件能不能支持.或者说一些第三方的硬件,也能实现.
我之前买过大通优联的牌子.你可以看下.不过我是局域网内用的.他也有远程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打印机都支持远程打印的.就不知道你打印软件能不能支持.或者说一些第三方的硬件,也能实现.
我之前 ...

现在快递都是那种很简单的面单打印机,只有一个USB口联电脑打印,基本都没有网口

网友:
我家最近装了台打印机,在电脑页面点打印,显示要缴费才能打印。而按键盘   的ctri+p却能打印,为何?

网友:
非要这种方式?,,不可以,,每个站点把打印的文件,发给库房打出来吗

网友:
整个网店管家聚水潭之类的ERP,打单由仓库负责不就完了。专人集中打单好处多多,你这个远程控制打单思路从一开始就错了。

网友:
共享打印机,可以解决

网友:
既笨又抠门,还想提高办公效率。。。和百度求医一个道理,拿自己性命相关去网上免费搏一博,怎么死都不知道

网友:
虚拟打到PDF发过去算吗,真远程打确实没经验

网友:
总结下网友们的意见:各店把快递单打印成pdf,然后发仓库,最好是发邮件啥的,便于核对是否有单据被漏掉,仓库打印单据后并配货。

网友:
单子发给库房,库房自己打印

网友:
windows自带的远程桌面有打印机映射,向日葵什么的也有。
最干脆的是组vpn,然后远程一台打印机开共享,全网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快递都是那种很简单的面单打印机,只有一个USB口联电脑打印,基本都没有网口 ...

是啊,所以我才让你找找第三方硬件.来接入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