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E和EXSI,哪个好?

楼主(2023-08-12):
原来是在windows系统里,通过vmware开多个虚拟机,是不是没有直接使用PVE或exsi好?这两个好像是专门用来做虚拟机底层系统的,是不是效率更高?
如果从这两个里选,哪个更好?需要考虑到虚拟机系统:一个server 2008R2,一个win7,一个XP,一个黑群晖,可能还有一个软路由系统。

网友:
PVE 开源好一些

网友:
看你用什么装。
如果是成品服务器,那exsi是最好的,稳定。
如果自己装电脑装呢,那PVE吧。驱动好安装。

网友:
直接装系统好点

网友:
等待高手来回答

网友:
用过ESXI,没用过PVE
感觉ESXI简单一些,但是硬件兼容要求高

网友:
ESXI和平常用的VM ware差不多,这个要是不支持的网卡,安装时候就提示网卡找不到,当然会注入驱动的高手这些就不是问题。PVE相对要亲民些,网卡驱动比较多。看自己需求了

网友:
推荐PVE~稳定性好,兼容性高

网友:
esxi是vmwared的服务器版本,目前效率公认最高,整体性能损失在5%左右,毕竟商业软件,钱砸出来的性能和稳定性都很强 但是也是基于这两点,硬件支持差,很多网卡都需要打补丁,不过官网和民间都有人在做补丁
pve是基于kvm和debian的linux系统,兼容性一流,效率比esxi差点。
一般来说稳定性和易用性esxi好过pve,pve
在有些硬件上会有莫名其妙的小问题,这也是兼容性好带来的问题,兼容,稳定,效率这三者总是无法兼顾的

网友:
用不来PVE感觉那个逻辑怪怪的,ESXI对我来说比PVE好用

网友:
exsi推荐,可以集群,除了网卡有点麻烦,但是也可以注入驱动的,感觉exsi更加适合

网友:
各有各的好 普通用PVE吧

网友:
只用过ESXi,跑爱快和群晖,用起来还可以

网友:
我的是Gen8,CPU是E3-1265L 因为不支持网卡直通,所以经过测试,我最终 使用的是Hyper-V,平时使用也没啥太大区别,主要是跑WinServer,想运行哪个Linux,就启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