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氙气灯残件,有意外

楼主(2023-08-12):
捡的一个氙气灯残件,泥污锈蚀面目全非。冲洗后放墙边几个月了,今天无聊,扣去灌胶才想起来拍照。
残件一套

主体部分,标识55W,输出23KV,电到估计就能挂了

忘氙气灯头的线串了一个黑盒子

灯座接插件

氙气灯,带一个铁片保护,灯座很硬,估计是耐高温材质。旁边是一个普通12V灯泡,灯丝已断。

输入线材的插头

高压的插头

主体部分只有半个铝壳,灌胶已扣除,电路板有一颗不锈钢螺丝固定

电路板下面还有一个绝缘的塑料片

壳体中间有接触功率管突起

原件都在正面,背面没有原件

输入部分有两个MOS管。FDD6680,55A30V。接在电源供电负端,感觉是防输入反接的。

另一个是HY1707,80A75V,逆变的主功率管,对应的电路板镂空,可以直接接触背面的壳体突起。

主芯片居然是TL494,没想到还能用在汽车大灯里。

旁边一个8脚芯片打磨了

靠输出部分有4个高压MOS管,SVF830D,5A500V。

串在输出线的黑盒子,灌胶  有线圈,看着像燃气热水器的点火线圈

拆成这样忽然想加电试试,竟然意外地亮了。

功耗47W,是逐渐升高的,试了几秒,可能时间短功率没爬升上来。

主体电路板部分,输入13V,输出逐渐升高到87V稳定,看来23KV是由串在线上的黑盒子产生的。怕有残存高压,黑盒子没敢继续拆解,观赏完毕!有要的吗?准备放积分商城

网友:
居然还是好的,不错

网友:
有人说我不懂不要带节奏,专业大师就是专业大师,我后面发帖说我知道错了还不行,那好吧,我把原贴改一下,这样不会带节奏了吧

网友A:
黑盒子是高压引弧,点亮后就没高压了
是恒流点亮,功率不会爬升,
你这个应该是长期不用或灯泡老化了

网友B:
这个是软胶?,费了不少功夫吧,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盒子是高压引弧,点亮后就没高压了
是恒流点亮,功率不会爬升,
你这个应该是长期不用或灯泡老化了 ...

用表笔测量电路板输出,从76V量到87V,也可能是表笔接触的问题以为功率在爬升,慌慌张张得怕电着

网友C:
好东西,光色偏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软胶?,费了不少功夫吧,谢谢分享

软胶灌得密实,很小的间隙都充满了,怎么做到的还没有气泡。前后花费半个小时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光色偏绿?

可能是拍照的关系。肉眼感觉雪白不能直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拍照的关系。肉眼感觉雪白不能直视。

哦哦,真是好东西,值得折腾一下。

网友:
晚上骑车,最怕碰到这种灯了:眼瞎好一阵子!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可能是元件虚焊,拆完正好碰上能点亮,补焊后说应该能修好。氙灯预热时偏绿,几分钟后变成正白,旁边是钨丝远光灯。

网友D:
按到电瓶车上出去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到电瓶车上出去浪

可以配3块大容量锂电,DIY一个户外手电

网友:
黑盒子俗称高压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表笔测量电路板输出,从76V量到87V,也可能是表笔接触的问题以为功率在爬升,慌慌张张得怕电着 ...

氙灯主要测电流, 电压与灯泡性能有差易

你这个我也没看到过

我过去都是医用内窥镜光源,300W美国货,后来改新加坡生产, 日本自己到不造

最下面那个是光源,右下面还有个灯泡寿命计
500小时,日本厂家规定保300小时

实际可用很长时间

网友:
这 氙气灯 刚出来时 改装 一对要3K 多,当年买了2对 (远近光) ........

网友:
用料很不错,外壳也是铸铝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