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厂家为什么要把数据线正负极弄反?

楼主(2023-08-12):
此线正负极和数据线都是反的,不明白厂家为什么,看起来线不算差呀!日了狗了,幸好焊接前测一下,

另外给大家看看那个开关,这个防水的,大家估计见得少,本来是打算把电马儿加个大灯的,然后准备在车仪表盘膛个方形洞放开关,达到远光近光目的,我这个思路如何?

最后一张是证明正负极接反的,应坛友要求,

网友A:
说不定工人焊的时候反了而已...

网友B:
经济不好,工费降了,这些数据线没有质检了。
最近1688上从深圳工厂买的220V,三芯线,800多根,回来发现地线不通。拆开确实有地线,但地线和插齿没焊,直接悬空了。全部退货中。

网友:
小作坊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济不好,工费降了,这些数据线没有质检了。
最近1688上从深圳工厂买的220V,三芯线,800多根,回来发现地 ...

你这个分明就是残次品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工人焊的时候反了而已...

这工人是不是改罚款

网友:
买专门的摩托车把手开关,我就是给仪表加了个开关,不然晚上太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分明就是残次品哟

工厂回复,流水线上取消了最后质检工序,但工人还是计件工资,所以工人为了做的更快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工人是不是改罚款

老板:影响你正常使用了?

网友C:
从你照片上证明不了接线是反的呀

网友D:
可能还是焊接的时候人迷糊了,充电线没道理要反接的。

网友:
烧鸡促进消费哈哈

网友:
这几年买的一些整板的电路板有一些就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照片上证明不了接线是反的呀

照片拍多了有时候没必要吧,如果K兄非要我证明一下,到时候拍一张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还是焊接的时候人迷糊了,充电线没道理要反接的。

是啊,没道理啊,但以前还是偶尔会遇到这情况,总感觉有些故意,台灯以前好像也遇到过

网友:
暑假,大概率是学生工的作品。

网友:
很可能新手犯迷糊了

网友:
看线芯挺粗的,用料还可以啦,至于为什么是反的,可能就是厂里的保洁上生产线干的

网友:
在交易区买了10条5条不通,都是漏焊的

网友:
坑人,我上过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