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外贸小风扇,貌似无刷电机

楼主(2023-08-12):
    在某鱼买的,好像是几块钱一个,用1节18650电池,很方便;样子过于丑陋,但是用料蛮好的,塑料感觉就很有质感,不是那种回收料。

今天拆机一看,感觉应该是无刷电机,电机上还有不少电容什么的。

网友A:
没有电刷的低可以叫无刷电机,只是工作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
和共田有差不多的做工,外观还是共田的好看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刷的低可以叫无刷电机,只是工作方式不同而已!

还有277霍尔2相半桥,477霍尔单相,通用4绕组定子。三相永磁无刷。以前电风扇电容分相异步电机,排风扇短路环罩极电机也都是无刷。楼主风扇可拆电机,比F95整体式好修,电机故障后网上可以配,可惜方形体积偏大。

网友:
还是几种模式?或者就是几档风速

网友:
技术公版成熟

网友:
用18650的方便

网友:
风扇看着做工还算不错

网友:
风扇看着不 错,方方正正的

网友:
这算功能比较少的了。

网友:
带升压模块的吗?可调速

网友:
看上去不错,无刷电机。

网友:
确实是无刷的

网友:
无刷电机实锤,但模样确实差了点意思

网友:
松下的18650?几块钱还是无刷的,真抵

网友:
玩具及的,没啥用

网友:
这种小电机实锤是4瓦功率了,风力小噪音很大了。

网友:
这小风扇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无刷电机,值了

网友:
几块钱,这电路板都做不出来,还送个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