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立秋之后第三贴,这个UNI-T UT61A表感觉漏电有点严重啊!

楼主(2023-08-12):
新电池没有好长时间,并且都没有使用,就没电了啊!电漏的有点快啊!

网友:
我的还好

网友:
这个怎么会漏电呢 off档位电池和表都是断开状态

网友:
测测关机电流看看。

网友:
我那70B还正常。

网友:
寄到售后修一下就行,免费,看其他坛友都修好了,这种隐形故障要注明,写个纸条就行,不然可能不会修,直接退回,注意事项,建议看一下其他帖子的,可以搜索到,不要直接去售后问

网友A:
我这块表基本上一个月一块电池

网友:
优利德售后这么好,为何比返厂维修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块表基本上一个月一块电池

什么表一月一块电池?每天用蜂鸣档?

网友:
一般不会这么快漏电的。

网友:
放置的环境是不是潮湿,最好在保修期内返厂 检测维修

网友:
看看关机后电流多少

网友:
肯定不正常

网友:
待机电流略大的表,
都适合改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