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树莓派小车

楼主(2023-08-12):
众所周知,树莓派可玩性比较高。服务器方向:个人博客、临时中转站、爬虫脚本、提供Web服务;多媒体方向:家庭音影中心、家庭监控;智能家居方向:智能家庭控制中心。其实上面说了这么多树莓派的用途,但是其实很多应用的场景都有相应的产品了。
那为什么还要玩树莓派?
因为,就是玩,就是要折腾。
何不发挥想象力,DIY做些东西呢?
接下来,我将带大家一起来做一辆小车。
需求
采用双轮差速方式移动
双轮方式需要的零件相对较少
通过网络远程控制小车
可通过WiFi远程控制,或者配置内网穿透实现任意地点控制。
能够实时传送图像
安装摄像头模块
超声波测距
安装超声波测距模块
小车的结构大致仿照微雪电子的Alphabot2
材料
树莓派4B
N20减速电机 x 2
43MM橡胶轮胎 x 2
小车万向轮 x 2
TB6612FNG驱动模块
摄像头模块
超声波测距模块
导线、面包板等
TB6612FNG驱动接口
VM:电机驱动电源输入(2.74-10.8V)
VCC:逻辑电平输入(5.0V)
AO1和AO2:接直流电机A
BO2和BO1:接直流电机B
PWMA:控制电机A的转速
AIN1和AIN2:控制电机A(停止、正转、反转)
STBY:正常工作/待机状态控制端
PWMB:控制电机B的转速
BIN1和BIN2:控制电机B(停止、正转、反转)
GND:接地
AIN1和AIN2用于控制电机A停止、正转、反转,真值表如下
接线
树莓派40PIN引脚对照表
树莓派GPIO和TB6612FNG的接线情况如下表
电机驱动和树莓派4B共用一个5V 3A的电源
实际接线图
测试代码
小车需要有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停止等5个动作,使用python编写测试代码如下
测试结果
将上述代码保存到motorTest.py中,运行测试脚本python3 motorTest.py
#motorTest.py
#导入 GPIO库
import RPi.GPIO asGPIO
import time
#设置 GPIO 模式为 BCM
GPIO.setmode(GPIO.BCM)
#定义引脚
STBY = 27
PWMA = 18
AIN1 = 14
AIN2 = 15
PWMB = 19
BIN1 = 23
BIN2 = 24
#设置 GPIO 的工作方式
GPIO.setup(STBY,GPIO.OUT)
GPIO.setup(PWMA,GPIO.OUT)
GPIO.setup(AIN1,GPIO.OUT)
GPIO.setup(AIN2,GPIO.OUT)
GPIO.setup(PWMB,GPIO.OUT)
GPIO.setup(BIN1,GPIO.OUT)
GPIO.setup(BIN2,GPIO.OUT)
pwma =GPIO.PWM(PWMA,300)
pwmb =GPIO.PWM(PWMB,300)
# 前进或后退(大于零前进,小于零后退)
defgoForward(speed):
    if(speed>=0):
        GPIO.output(AIN1,GPIO.LOW)
        GPIO.output(AIN2,GPIO.HIGH)
        GPIO.output(BIN1,GPIO.LOW)
        GPIO.output(BIN2,GPIO.HIGH)
        pwma.start(speed)
        pwmb.start(speed)
        time.sleep(0.02)
    else:
        GPIO.output(AIN2,GPIO.LOW)
        GPIO.output(AIN1,GPIO.HIGH)
        GPIO.output(BIN2,GPIO.LOW)
        GPIO.output(BIN1,GPIO.HIGH)
        pwma.start(-speed)
        pwmb.start(-speed)
        time.sleep(0.02)
# 左转或右转(大于零左转,小于零右转)
def turnLeft(speed):
    if(speed>=0):
        GPIO.output(AIN2,GPIO.LOW)
        GPIO.output(AIN1,GPIO.HIGH)
        GPIO.output(BIN1,GPIO.LOW)
        GPIO.output(BIN2,GPIO.HIGH)
        pwma.start(speed)
        pwmb.start(speed)
        time.sleep(0.02)
    else:
        GPIO.output(AIN1,GPIO.LOW)
        GPIO.output(AIN2,GPIO.HIGH)
        GPIO.output(BIN2,GPIO.LOW)
        GPIO.output(BIN1,GPIO.HIGH)
        pwma.start(-speed)
        pwmb.start(-speed)
        time.sleep(0.02)
def motorStop():
    GPIO.output(AIN1,GPIO.LOW)
    GPIO.output(AIN2,GPIO.LOW)
GPIO.output(STBY,GPIO.HIGH)
#以60%的速度前进
goForward(60)
time.sleep(2)
#以60%的速度后退
goForward(-60)
time.sleep(2)
#左转
turnLeft(60)
time.sleep(2)
#右转
turnLeft(-60)
time.sleep(2)
#停止
motorStop()
pwma.stop()
pwmb.stop()
GPIO.cleanup()
摄像头模块安装摄像头
我使用的是CSI视频接口的摄像头,500万像素,实图如下
摄像头的排线如下,需要将有金属条纹的一面(左图)朝向树莓派的HDMI接口,具有蓝色胶带的一面(右图)朝向USB接口
具体连接方式可参考下图
使树莓派支持摄像头
sudo raspi-config
依次选择:InterfaceOptions---Camera---Yes---Finish---Yes
测试
拍照:以下命令将使树莓派拍摄一张照片,命名为image.jpg,保存到当前目录下
录像:以下命令使树莓派拍摄一段5000毫秒的视频,命名为video.h264,保存到当前目录下
raspivid -ovideo.h264 -t 5000
raspivid 的输出是一段未压缩且不含声音的 H.264 视频流,可以使用gpac将其转为常用的mp4格式,以便播放
安装gpac
sudo apt installgpac -y
将上述video.h264视频转换为video.mp4,帧率为24
MP4Box -fps 24 -addvideo.h264 video.mp4
通过网页查看视频输出
使用motion可以实现简单的远程视频监控
安装motion
sudo apt installmotion -y
编辑/etc/default/motion文件,开启守护进程
sudo nano/etc/default/motion
取消注释:start_motion_daemon=yes
编辑/etc/motion/motion.conf文件
sudo nano/etc/motion/motion.conf
#将deamon off 改成deamon on
deamon on
#设置视频分辨率
width 800
height 600
#视频帧率
framerate 24
stream_maxrate 30
#允许非本机访问总控制页面
webcontrol_localhostoff
#允许非本机查看视频监控
stream_localhost off
启动motion
sudo systemctl startmotion
sudo motion
打开浏览器,输入如下url查看视频输出
http://树莓派IP:8080/
http://树莓派IP:8081/
结束motion进程
sudo killall -TERMmotion
HC-SR04超声波模块
HC-SR04实图如下,其有四个引脚,分别为Vcc、Trig、Echo、End
HC-SR04模块具体参数如下图
HC-SR04模块的工作原理
(1)树莓派向 Trig 脚发送一个10us 的脉冲信号。
(2) HC-SR04 接收到信号,开始发送超声波,并把 Echo置为高电平,然后准备接收返回的超声波。
(3) HC-SR04 接收到返回的超声波,把 Echo 置为低电平。
(4)Echo 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间隔。
(5)计算距离:
距离(单位:m) = (startTime - endTime) * 声波速度 / 2
声波速度取 343m/s 。
接线
HC-SR04只有4个引脚
代码
#导入 GPIO库
import RPi.GPIO asGPIO
import time

#设置 GPIO 模式为 BCM
GPIO.setmode(GPIO.BCM)

#定义 GPIO 引脚使用BCM编码
TRIG = 5
ECHO = 6

#设置 GPIO 的工作方式(IN / OUT)
GPIO.setup(TRIG,GPIO.OUT)
GPIO.setup(ECHO,GPIO.IN)
# 获取距离信息
def getDistance():
    # 向Trig引脚发送10us的脉冲信号
   GPIO.output(TRIG, GPIO.HIGH)
    time.sleep(0.00001)
    GPIO.output(TRIG, GPIO.LOW)

    # 开始发送超声波的时刻
    while GPIO.input(ECHO)==0:
        pass
    startTime=time.time()
    # 收到返回超声波的时刻
    while GPIO.input(ECHO)==1:
        pass
    endTime=time.time()
    # 计算距离 距离=(声波的往返时间*声速)/2
    timeDelta = endTime - startTime
    distance = (timeDelta * 34300) / 2

    return distance
if __name__ =='__main__':
    try:
        while True:
            dist = getDistance()
            print("Distance = {:.2f}cm".format(dist))
            time.sleep(1)       # 每间隔1秒测量一次

    except KeyboardInterrupt:
        print("Stopped")
        GPIO.cleanup()
运行结果
外壳
安装完成后的小车
Web控制安装bottle库
安装pip3
sudo apt installpython3-pip -y
安装bottle
pip3 install bottle
代码1. 超声波测距模块
# 超声波测距模块 HC-SR04
import RPi.GPIO asGPIO
import time
classMeasure(object):
    def __init__(self, GPIO_TRIG, GPIO_ECHO)-> None:
        super().__init__()
        self.GPIO_TRIG = GPIO_TRIG
        self.GPIO_ECHO = GPIO_ECHO
        GPIO.setmode(GPIO.BCM)
        #设置 GPIO 的工作方式 (IN / OUT)
        GPIO.setup(GPIO_TRIG, GPIO.OUT)
        GPIO.setup(GPIO_ECHO, GPIO.IN)
    def getDistance(self):
        # 向Trig引脚发送10us的脉冲信号
        GPIO.output(self.GPIO_TRIG, True)
        time.sleep(0.00001)
        GPIO.output(self.GPIO_TRIG, False)
        # 开始发送超声波的时刻
        while GPIO.input(self.GPIO_ECHO)==0:
            pass
        startTime=time.time()
        # 收到返回超声波的时刻
        while GPIO.input(self.GPIO_ECHO)==1:
            pass
        endTime=time.time()
        # 计算距离距离=(声波的往返时间*声速)/2
        timeDelta = endTime - startTime
        distance = (timeDelta * 34300) / 2

        return round(distance,2)
2. 电机驱动模块
# MotorControl.py
# TB6612FNG电机驱动
# 电机控制
import RPi.GPIO asGPIO
'''
self.GPIO_PWM
self.GPIO_IN1
self.GPIO_IN2
self.freq
self.last_pwm
self.pwm
'''
class Motor(object):

    def __init__(self, GPIO_PWM, GPIO_IN1,GPIO_IN2, freq=300) -> None:
        super().__init__()
        self.GPIO_PWM = GPIO_PWM
        self.GPIO_IN1 = GPIO_IN1
        self.GPIO_IN2 = GPIO_IN2
        self.freq = freq
        GPIO.setmode(GPIO.BCM)
        #GPIO.setwarnings(False)

        GPIO.setup(self.GPIO_PWM, GPIO.OUT)
        GPIO.setup(self.GPIO_IN1, GPIO.OUT)
        GPIO.setup(self.GPIO_IN2, GPIO.OUT)
        self.pwm = GPIO.PWM(self.GPIO_PWM,self.freq)
        self.last_pwm = 0
        self.pwm.start(self.last_pwm)
    ''' 静态方法 TB6612FNG的STBY引脚
    1. GPIO_STBY int BCM编码号
    2. status bool 为true则TB6612FNG工作,反之待机默认为false
    '''
    @staticmethod
    def standby(GPIO_STBY,status=False):
        GPIO.setmode(GPIO.BCM)
        #GPIO.setwarnings(False)
        if status:
            GPIO.setup(status, GPIO.OUT)
            GPIO.output(status, True)
        else:
            GPIO.output(status, False)

    ''' 设置PWM占空比
    1. dc 占空比 [0,100]
    '''
    def __setPWM(self, dc):
        if dc != self.last_pwm:
            self.pwm.ChangeDutyCycle(dc)
            self.last_pwm = dc
    ''' 启动
    1. speed int 范围[-100,100] 正数则正转,负数则反转
    '''
    def run(self, speed):
        if(speed>=0):
            GPIO.output(self.GPIO_IN1, False)
            GPIO.output(self.GPIO_IN2, True)
            self.__setPWM(speed)
        else:
            GPIO.output(self.GPIO_IN1, True)
            GPIO.output(self.GPIO_IN2, False)
            self.__setPWM(-speed)

    '''停止'''
    def stop(self):
        GPIO.output(self.GPIO_IN1, False)
        GPIO.output(self.GPIO_IN2, False)
        self.__setPWM(0)
    def cleanup(self):
        self.stop()
        self.pwm.stop()
3. 小车控制
# CarControl.py
# 控制小车移动 (前进 后退 左转 右转)
# 驱动:TB6612FNG
import RPi.GPIO asGPIO
from MotorControlimport Motor
from Distance importMeasure
'''
TB6612FNG 接口
        # STBY
        GPIO_STBY = 27
        # 左边电机
        GPIO_PWMA = 18
        GPIO_AIN1 = 14
        GPIO_AIN2 = 15
        # 右边电机
        GPIO_PWMB = 19
        GPIO_BIN1 = 23
        GPIO_BIN2 = 24
HC-SR04 接口
        GPIO_TRIG = 5
        GPIO_ECHO = 6
小车功能
        1. 微调
        2. 变速
        3. 前进
        4. 后退
        5. 左转
        6. 右转
        7. 停车
        8. 测距
'''
class Car(object):
    def __init__(self) -> None:
        super().__init__()
        '''电机模块'''
        # STBY引脚定义
        self.GPIO_STBY = 27
        GPIO.setmode(GPIO.BCM)
        #GPIO.setwarnings(False)
        GPIO.setup(self.GPIO_STBY, GPIO.OUT)
        # 左右两个电机
        self.motor_left = Motor(18,14,15)
        self.motor_right = Motor(19,23,24)
        # STBY = True  TB6612FNG开始工作
        Motor.standby(self.GPIO_STBY,True)
        # 速度  占空比
        self.motor_speed = 60
        self.motor_left_speed = 60
        self.motor_right_speed = 60
        # 速度系数用于微调
        self.motor_left_coefficient = 1.0
        self.motor_right_coefficient = 1.0
        '''超声波测距模块'''
        self.measure = Measure(5, 6)
    # 微调 使两个电机转速一致  left=True向左微调 反之向右
    def fineTuning(self, left):
        if left:
            # 向左微调 左边的电机减速 右边的电机加速
            self.motor_left_coefficient -= 0.05
            self.motor_right_coefficient +=0.05
        else:
            # 向右边微调 左边的电机加速 右边的电机减速
            self.motor_left_coefficient += 0.05
            self.motor_right_coefficient -=0.05
    # 更改速度 [0,100]
    def setSpeed(self, speed):
        if speed>100:
            speed = 100
        if speed<0:
            speed = 0
        self.motor_speed = speed
        self.motor_left_speed =self.motor_left_coefficient * speed
        self.motor_right_speed =self.motor_right_coefficient * speed
    # 前进
    def forward(self):
       self.motor_left.run(self.motor_left_speed)
        self.motor_right.run(self.motor_right_speed)
    # 后退
    def backward(self):
       self.motor_left.run(-self.motor_left_speed)
       self.motor_right.run(-self.motor_right_speed)

    # 左转
    def turnLeft(self):
       self.motor_left.run(-self.motor_left_speed)
        self.motor_right.run(self.motor_right_speed)
    # 右转
    def turnRight(self):
       self.motor_left.run(self.motor_left_speed)
       self.motor_right.run(-self.motor_right_speed)
    # 停止
    def stop(self):
        self.motor_left.stop()
        self.motor_right.stop()
    # 测距
    def getDistance(self):
        return self.measure.getDistance()
    def getSpeed(self):
        return self.motor_speed
    # 释放资源
    def cleanup(self):
        self.motor_left.cleanup()
        self.motor_right.cleanup()
        GPIO.cleanup()
4. 获取树莓派信息
以下代码用于获取树莓派CPU温度、CPU使用率、RAM使用率
# RaspberryInfo.py
# 获取树莓派 CPU温度 内存使用率 CPU使用率
import os
# CPU温度
def getCpuTemp():
    res = os.popen('vcgencmdmeasure_temp').readline()
    return(res.replace("temp=","").replace("'C\n",""))
# CPU使用率
def getCpuUsage():
    return(str(os.popen("top -n1 | awk'/Cpu\(s\):/ {print $2}'").readline().strip()))
# RAM信息
def getRAMinfo():
    p = os.popen('free')
    i = 0
    while 1:
        i = i + 1
        line = p.readline()
        if i==2:
            return(line.split()[1:4])
# 内存使用率
def getRamUsage():
    RAM_stats = getRAMinfo()
    return round(int(RAM_stats[1]) /int(RAM_stats[0])*100,1)
5. 小车Web控制面板
通过按钮或者键盘来控制小车移动
<!-- index.html-->
<!-- 树莓派小车控制面板 -->
<!DOCTYPEhtml>
<html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meta name="viewport"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0">
    <title>Raspberry Car ControlPanel</title>
    <linkhref="http://cdn.bootcss.com/bootstrap/3.3.5/css/bootstrap.min.css"rel="stylesheet" media="screen">
    <script src="https://cdn.bootcdn.net/ajax/libs/jquery/3.6.0/jquery.js"></script>
    <style type="text/css">
        #front {
            margin-left: 55px;
            margin-bottom: 3px;
        }
        #rear{
            margin-top: 3px;
            margin-left: 55px;
        }
        .btn{
             background: #62559f;
            }
    </style>
    <script>
        $(function(){
           $("button").mousedown(function(){
                console.log(this.id +"mouse down");
                $.post("/cmd",this.id,function(data,status){});
            });
            // 鼠标弹起则停止移动
           $("button").mouseup(function(){
                console.log(this.id +"mouse up");
               $.post("/cmd","stop",function(data,status){});
            })
            // 键盘控制小车移动
           $(document).keydown(function(event){
                switch(event.keyCode){
                    case 87://w
                        console.log("pressW");
                       $.post("/cmd","forward",function(data,status){});
                        break;
                    case 83://s
                        console.log("pressS");
                       $.post("/cmd","backward",function(data,status){});
                        break;
                    case 65://a
                        console.log("pressA");
                       $.post("/cmd","turnLeft",function(data,status){});
                        break;
                    case 68://d
                        console.log("pressD");
                       $.post("/cmd","turnRight",function(data,status){});
                        break;
                    case 81://q
                        console.log("pressQ");
                        $.post("/cmd","speedUp",function(data,status){});
                        break;
                    case 69://e
                        console.log("pressE");
                       $.post("/cmd","slowDown",function(data,status){});
                        break;
                    case 90://z
                        console.log("pressZ");
                       $.post("/cmd","leftFineTuning",function(data,status){});
                        break;
                    case 67://c
                        console.log("pressC");
                       $.post("/cmd","rightFineTuning",function(data,status){});
                        break;
                }
            });
            $(document).keyup(function(event){
                switch(event.keyCode){
                    case 87://w
                    case 83://s
                    case 65://a
                    case 68://d
                    case 81://q
                        console.log("keyup");
                       $.post("/cmd","stop",function(data,status){});
                        break;
                }
            });
        });
    </script>
</head>
<body>
<divclass="row">
    <div class="col-xs-12 col-sm-6col-md-7">
        <div class="panelpanel-default">
            <divclass="panel-heading">
                <h3class="panel-title">实时画面</h3>
            </div>
            <divclass="panel-body">
                <iframe src="http://192.168.0.100:8081/"width="820" height="620"  frameborder="1" name="name"  scrolling="auto"></iframe>
            </div>
        </div>
    </div>

    <div class="col-xs-6col-md-4">
        <div class="panelpanel-default">
            <div class="panelpanel-default">
                <divclass="panel-heading">
                   <h3class="panel-title">信息</h3>
                </div>
                <divclass="panel-body" >
                    <iframeid="car-info" width="320" height="195" src="http://192.168.0.100:8088/info"></iframe>
                </div>
            </div>

            <divclass="panel-heading">
                <h3class="panel-title">控制</h3>
            </div>
            <divclass="panel-body" style="margin: 30px;margin-left:40px">
                <div class="row">
                    <divclass="col-md-2"></div>
                    <divclass="col-md-2"><button id="forward" class="btnbtn-large btn-primary" type="button"><spanclass="glyphicon glyphicon-triangle-top"aria-hidden="true"></span>
前进</button>
                    <divclass="col-md-2"></div>
                </div>

                <divclass="row">
                    <div class="col-md-2"><buttonid="turnLeft" class="btn btn-large btn-primary"type="button"><span class="glyphiconglyphicon-triangle-left"aria-hidden="true"></span>
左转</button>
                    <divclass="col-md-2"><button id="backward"class="btn btn-large btn-primary" type="button"><spanclass="glyphicon glyphicon-triangle-bottom"aria-hidden="true">
后退</button>
                    <divclass="col-md-2"><button id="turnRight"class="btn btn-large btn-primary" type="button"><spanclass="glyphicon glyphicon-triangle-right"aria-hidden="true">
右转</button>

                <divclass="row">
                    <divclass="col-md-2"><button id="speedUp" class="btnbtn-large btn-primary" type="button"><spanclass="glyphicon glyphicon glyphicon-plus-sign"aria-hidden="true">
加速</button>
                   <divclass="col-md-2">
                    <divclass="col-md-2"><button id="slowDown" class="btnbtn-large btn-primary" type="button"><spanclass="glyphicon glyphicon glyphicon-minus-sign"aria-hidden="true">
减速</button>
                </div>

                <divclass="row">
                    <div class="col-md-2"><buttonid="leftFineTuning" class="btn btn-large btn-primary"type="button"><span class="glyphiconglyphicon-triangle-left"aria-hidden="true"></span>
左微调</button>
                    <divclass="col-md-2">
                   <divclass="col-md-2"><button id="rightFineTuning"class="btn btn-large btn-primary" type="button"><spanclass="glyphicon glyphicon-triangle-right"aria-hidden="true">
右微调</button>
                </div>
            </div>
    </div>
</body>
</html>
6. 树莓派小车信息页面
此页面嵌入到小车Web控制面板页面中,显示小车速度(PWM占空比)、距离、CPU温度、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
此页面1秒刷新一次
<!-- info.html-->
<!-- 树莓派小车信息面板 -->
<!DOCTYPEhtml>
<html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每1秒刷新一次-->
    <meta http-equiv="refresh"content="1">
    <title>信息</title>
</head>
<body>
    <p>Speed: {{speed}}</p>
    <p>Distance: {{distance}}cm</p>
    <p>CPUTemp: {{cpuTemp}}℃</p>
    <p>CPUUasge: {{cpuUsage}}%</p>
    <p>RAMUasge: {{ramUsage}}%</p>
</body>
</html>
7. 启动
# Start.py
from bottle importget,post,run,request,template
from CarControlimport Car
from RaspberryInfoimport *
car = Car()
def main(status):
    print("Event: "+status)
    if status == "forward":
        car.forward()
    elif status == "backward":
        car.backward()
    elif status == "turnLeft":
        car.turnLeft()
    elif status == "turnRight":
        car.turnRight()
    elif status == "speedUp":
        car.setSpeed(car.getSpeed() + 5)
    elif status == "slowDown":
        car.setSpeed(car.getSpeed() - 5)
    elif status == "leftFineTuning":
        car.fineTuning(True)
    elif status == "rightFineTuning":
        car.fineTuning(False)
    elif status == "stop":
        car.stop()
# 控制台
@get("/")
def index():
    print("request index.html")
    return template("index.html")
# 控制小车
@post("/cmd")
def cmd():
    adss=request.body.read().decode()
    main(adss)
    return "OK"
# 小车信息
@get("/info")
def info():
    print("Update statusInformation")
    return template("info.html",speed=car.getSpeed(), distance=car.getDistance(), cpuTemp=getCpuTemp(),cpuUsage=getCpuUsage(), ramUsage=getRamUsage())
run(host='0.0.0.0',port=8088, debug=False)
car.cleanup()
实测
启动
sudo motion # 打开摄像头
python3 Start.py
在浏览器中输入Url进入树莓派小车控制页面
http://树莓派ip:8088
视频演示

网友:
用树莓派太浪费了,现在大家都用ESP8266来做WIFI小车。

网友:
这是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
很强,编程丢了好久了

网友:
撸主OUT了,N年前就有一波人用TP 703N做WIFI小车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什么都不在话下。

网友:
真不错,利用手上资源随意的创作就是DIY的精髓

网友:
树莓派太贵了。

网友:
强大,可变多用途,教程详细

网友:
什么时候出一个 Arduino的教程

网友:
树莓派什么都挺好的,就是太贵了,当然贵不是它的缺点,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