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汽车高速撞击后是否必爆起火,有没有哪个品牌能规避的

楼主(2023-08-12):
杭州一台电动车碰撞后起火,车上4人死亡

看视频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另外有个疑问就是主动刹车系统没有起作用吗
目前有没有品牌车子能做到不瞬间燃烧
如果是混动车型呢,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撞击瞬间好像有不少零件粉碎了啊?电动车真牛逼,一个也没跑出来?

网友:
这怎么都撞前,莫名其妙加速呢?

网友:
要发明反应剂,充当电池冷却液,撞短路造成锂离子泄漏时反应湮灭锂离子!至少要一段时间内不着火!

网友A:
肯定不是特斯拉,是其他

网友B:
最好的办法就是限制电动自行车一样,出台政策,把车子的最高时速限速在60kg/h内,避免车子发生“高速撞击”。毕竟中保研的撞击试验也是基于64kg/h的速度进行的试验。

嫌慢?你可以开车到附近地铁站、高铁站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特斯拉,是其他

大众ID.3/4

网友:
电动车这点太恐怖了,起火速度太快

网友:
人撞蒙了,短时间内没反应,

网友:
铁锂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
电脑疯了就灯丝了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不会爆燃,所以现在比亚迪选择性能差一些的磷酸铁锂电池,市场占有率也第一,电动大巴车现在也不允许用三元锂电池。

网友:
技术不成熟就上市了,坑了老百姓

网友:
这个几乎是瞬间起火啊,车上人就算撞上时无大碍都反应不过来~

网友:
这简单,把电池装在后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就是限制电动自行车一样,出台政策,把车子的最高时速限速在60kg/h内,避免车子发生“高速撞击” ...

好主意,60码再怎么也撞不到多厉害...

网友:
开到水里的电车更大概率不会燃烧,那么或可以在部分电池仓形变缓冲吸能结构空腔内注入自释泡沫灭火剂,在破坏性撞击时触发,尽量不危害到驾驶仓人员的情况下隔绝电池与空气,但这种需要定技术开发周期,前期成本高又难以技术垄断的东西未必适应现实的电车市场运营。

网友:
那么多电池 哪一天线路老化 来个短路 车就没了

网友:
等固态电池(如铝离子电池等)研究出来后,电动车的充电速度及安全问题才可能有长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