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爸妈家客厅灯拆修,不但灯条拆不下来,而且灯珠是双芯的,直接短路了事!

楼主(2023-08-14):
爸妈家客厅灯有几个档不亮了,先拆了看看是咋回事
PS:说是在的,这灯真丑,当然不能让偶妈听见

该亮的档,灯珠却微亮

明显有灯珠烧黑了
看来就是灯珠的问题,反正偶极少遇到驱动烧坏的

仔细看怀的俩灯珠是并联的一组

灯条是用类似亚克力的塑料固定的,撬了下没松动
就算拆下来,手上也没双芯的灯珠换
只能短路坏的这组,起锅烧油

加热时顺便看下驱动
坏灯条用的双色驱动,光线不好,即便是透明壳也只看到电解电容和变压器(或电感)
双路三色输出

一共10根双色灯板,这条是8W+8W的
这个驱动是给中间灯供电的

中间是这种圆灯板,看样子灯珠也命不久矣

还有个无线遥控接收器,山得很,因为它把remote写成renote了

在梯子上抬手用电烙铁还真不好操作,滴下来的焊锡差点掉身上
短路后这组能亮了

但又发现侧面灯板也有灯珠烧了
如法炮制,短路了之

装回去,每档都能点亮了,只是略有暗斑

没办法,拆装麻烦还没材料,只能下次再大修,到时换手上现成的三色灯板/驱动

网友:
帮别人修过几次这种灯珠,换上去也不耐用,还是坏这几个。后来帮忙修灯板都索性短接了事。后面接修的一律短接,不惹这麻烦。

网友:
这种的除了灯壳留着,其他一律扔掉,网上买那种灯条,自由组合,想多亮就能多亮,比这个省事多了。

网友:
其余灯珠也用不长了,先凑合用吧,等坏的多了直接换灯条比较划算

网友:
灯珠质量不行,散热又很差,寿命就很可怜了。

网友:
如果是恒流驱动,短接也不影响原灯珠的电流,不过感觉应该也有个范围吧,如果短接太多也会不行吧

网友:
外壳太花了

网友:
直接换新条,省得下次又登高

网友:
灯具很老了,并且你的烙铁也很古董。

网友:
短接了,估计坏得更快

网友:
还行也不算太丑~

网友:
这还是奔驰的灯哦!

网友:
有闲空换灯珠,没空就换灯条,效率

网友:
还是拆下来换个发光管吧,用1W的换,会很好的。

网友:
修客厅吸顶灯最麻烦,拆下来修吧,安装非常麻烦,有些大灯一个人还搞不定,不拆下来在顶棚上修吧得站在梯子上,得要有个好梯子,或者站在一个大桌子上最安全,问题是即便这样也得举着胳膊搞半天,那个酸爽简直非常难受,每次修灯不折腾个把小时下不来。
所以后来修灯,我最喜欢那种螺口灯泡,上去一拧一换完事。

网友:
这烧得挺厉害啊,可能散热不行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短路修理可能用不住。

网友:
散热差是本质问题

网友:
这种灯我是直接换灯泡。
这种灯光衰太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