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那么多,唯一一个翻车不能使用的ZDX随身WiFi,注意避坑

楼主(2023-08-12):
先说方案:展锐平台 8310处理器+ sr3595d射频+nv7644前端+sc2720电源+AIC8800D wifi6+长江512Mbit闪存。
为什么不能用?事后马后炮:它开机是默认关闭WiFi和USB的。内置了esim和SIM,任何一张有了网络>连接上商家平台>验证通过>下发指令开启WiFi……。如果没有充钱,或者是第一次的实名认证没有做都是WiFi都是给你关闭的。
我对于软件一窍不通所以拿他没办法,我曾想过找到WiFi芯片的使能引脚使芯片工作起来。但想到USB它都能关闭,这WiFi也不知是走的什么通道桥接的它也可能关闭。作罢。

至于充钱用它的套餐,我不需要,而且很贵,100G流量需要20元(四大运营商正规卡29元百多G流量的套餐大把),而且需要预存100元起步。

它可以用公众号三网切换(小说结论:假的,云卡方案,也就是vpn)我另外开帖再讲。

楼主:
空的焊盘是内存,因为8310集成了32/64MB内存,这里就省掉了。

楼主:
为什么我好几次发帖人工审核?有时莫名其妙的。这次可能是V*P*N几个字母吧?

网友A:
坛子里10块的有人试过吗?最近好像没什么车

网友:
等待高手来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10块的有人试过吗?最近好像没什么车

什么10块,前段时间倒是13撸了和电池410,弄好又吃灰了,太发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10块的有人试过吗?最近好像没什么车

感觉买回来没啥用   如果不用它的esim,还没旧手机信号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10块,前段时间倒是13撸了和电池410,弄好又吃灰了,太发烫了

这两天又有一个推广的,好像券后10.9,不过我看了说明是必需用它的卡不然锁鸡...

网友D:
感觉最后可能还是流量卡有问题的概率高。

网友E:
我有几个ec20 cat4模块,谁能告诉我怎么利用起来

网友F:
多谢分享  一直觉得这东西挺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又有一个推广的,好像券后10.9,不过我看了说明是必需用它的卡不然锁鸡... ...

现在99%都是有控的。高通的可以刷机解决,中兴微的可以用别人软件工具解决,asr可以at改串号SN,展讯的方法没人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最后可能还是流量卡有问题的概率高。

说明你没看明白我说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几个ec20 cat4模块,谁能告诉我怎么利用起来

卖了才是最优选择。说实话我3年前准备用个龙尚9300插在路由器里养老的,后来看到随身WiFi10来元果断45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分享  一直觉得这东西挺鸡肋

你不差流量当然鸡肋,也不差,只是把这当做爱好。就像有人爱好钓鱼,吊了又放了的。别人是无法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买回来没啥用   如果不用它的esim,还没旧手机信号好

的确没有,因为大部分4G都是单天线工作在1*1。4G手机我就没见过有单天线的,包括10年前的山寨机。主要是省电,功能单一没有额外的耗电。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大佬们的提醒

网友:
中兴微的哪里可以找到软件工具解决

网友:
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