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低成本DIY USB-A转Type-C 让我换充电头?不存在的!

楼主(2023-08-12):
免费打样画一个电路板,记得还可以拼上别的板哦

识别电阻实测不需要

例如这款水果线,A头的早停产了,只有C口的是真货

识别非常利索,本来以为是限制1A的,实际5V2A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手里有个12的线,一头断了拆开看到线序好多,没动力改,

网友:
如果另一面再加个转苹果母口的,这样你那根线都能解决苹果机和安卓机的充电问题了。

网友A:
慢充可以,就是有点发热

网友:
有没有原理图PCB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充可以,就是有点发热

你换我这种oppo的5A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充可以,就是有点发热

这设计好啊,使用寿命长一大截...

网友:
最大功率是多少W

网友:
有外壳就更好了。

网友:
A头的lightning线多的是啊,可以买绿联品胜等大牌子的,价格不贵还好用,我上个月底刚给ipad air3买了一条用,品胜的才十来元。

网友B:
外壳不好弄是关键

网友:
没玩过苹果,它有快充协议吗?

网友:
以前都是需要识别芯片的,难到良心发现。

网友:
可以用普通头了

网友:
不能使用快充功能了吧

网友:
嘉立创的打印文件,分享一下吧

网友:
买过这样子的USB转C母口的转换头,  带芯片的用于传数据3.0速率的就不支持块充了, 还比较贵.
还有种是不带芯片, 只能2.0的数据速率, 但支持快充的.

网友:
V和G走线不是很粗,可以大面积铺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不好弄是关键

用热缩管可以用将就使用。

网友:
快上3D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