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第一次上阵,用起来很直观

楼主(2023-08-12):
电瓶车电池换了后用了一段时间了,刚好电用完了,随拆下检查电池情况

经过检查,电瓶车四个电瓶都是12v电压,先给电瓶充上电,最后再单个电瓶充电测试,现在整组充电中~

按照原装充电器设置电流为2a,最高电压56v开始对电瓶充电,冲了一段时间,开关管散热器最终温度上升为53度,应该不算高。

网友A:
不对吧,电池不应该是12V整的吧?

网友B:
充满时候倒灌吗

网友:
可调电源发挥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电池不应该是12V整的吧?

电池没电了,空载电压正好是12v,四个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满时候倒灌吗

不会,这个可调本身有防倒灌功能,因为原来就是个充电器改的

但是没有防反接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这个可调本身有防倒灌功能,因为原来就是个充电器改的

但是没有防反接功能 ...

没电也不应该是正好12V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没电了,空载电压正好是12v,四个都是~~

看电压明显是4个电池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也不应该是正好12V吧???

正好就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