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无刷电机用什么调速板才好

楼主(2023-08-12):
请教大家这个无刷电机用什么调速板才好?先谢谢了。

全新原件的日本(Nidec)外转子无刷,变频直流无刷电机,型号是:48F704P230,估计是用在空气净化器上的风扇电机,这一批电机估计是用在比较精密的产品上,所以使用比较复杂,它需要一组24V电源和一组5V电源,还需要输入PWM信号才能正常运转,是用脉冲的频率控制转速的,脉冲频率在100HZ-600HZ之间,转速是400转-2400转之间。
具体接线方法如下:
红线 :+24V
黑线 :公共GND(三组线的负极都要并接在一起)
白线 :+5V
黄线 :PWM信号(100HZ-600HZ)
蓝线 :FG,悬空不接线。
青线 :应该是空端子,不用接线。

网友:
红线 :+24V
黑线 :公共GND(三组线的负极都要并接在一起)
白线 :+5V
黄线 :PWM信号(100HZ-600HZ)
蓝线 :FG,悬空不接线。
青线 :应该是空端子,不用接线。

马克一下,,这种电机,,复印设备上使用的比较多

网友A:
我记得有店家是卖改装风扇电机成品的套件,可以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店家是卖改装风扇电机成品的套件,可以问一下。

杰盛电机商行,其它可能早没有了,抢光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不过可能需要自己改一下频率范围: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59424215977

网友:
上面模块的电路图,也可以自己焊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杰盛电机商行,其它可能早没有了,抢光了。

你看一下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6#detail

有点像是同款改造 的。
这个像是同款调速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4jC&id=673403517177

淘宝搜索关键词:无刷电机PWM

具体下单一定要向卖家问清楚,规格型号我也只是看了个大概,或许有点差异。

网友:
网上这种无刷电机快被炒回到它本来的价值范围了,网上驱动板很多,关键字PWM

网友:
上面那个模块,把R2的1K电阻改成100K可能就差不多符合你这个电机的频率范围了,具体需要自己做测试然后再调整

网友:
可以用单片机写个PWM输出

网友:
开发板,我用的10块钱的合宙esp32c3,
自己研究一下代码,既可以变频,也可以变空占比

网友:
我下单的型号:48F704P840

卖家发来的也是和你这个一样的48F704P230

这个是短轴的,改风扇不好改呀

卖家一口咬定图片经供参考   我也是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