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开槽机安全吗

楼主(2023-08-12):
想买个博大的无刷开槽机,切深65的再配一个切深35的锯片,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太危险,和角磨机加切片有什么区别,麻烦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安全。      比锯片安全多了。

网友A:
有全封闭的 更安全尘土都能吸走集中

网友:
看上去就比角磨机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全封闭的 更安全尘土都能吸走集中

哪一种,接吸尘器的吗

网友:
我觉得和角磨机一样不安全。其实就是个角磨机,外壳手柄不一样。

网友:
这不还是个角磨机吗?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呢,只不过这个手柄看起来要安全一些。不过,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价格的开槽机比起来怎么样

网友:
感觉角磨机使用中要稳当很多 这个有点掌握不稳的感觉

网友:
正规品牌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图上两根气管是干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一种,接吸尘器的吗

应该需要接吸尘器

网友:
小心做工才能避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上两根气管是干嘛的?

喷水的,喷水比吸尘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需要接吸尘器

这种都是喷水的,不需要吸尘器

网友:
其实最危险的根本就不是角磨机,最危险的是云石机。因为云石机是单手操作,而且功率又他大。角磨机可以装副把手去,装好保护罩,只要不使用木工锯片,按规矩使用,带好防护面屏,啥球事也没有。

网友C:
放心买吧,这东西你只要做好防护措施。,带好防护面屏。装好护照。装好漏电保护器。水不要开太大。锯片磨损要及时更换。出不了太大的事情。即便是摸一下,也就是流血而已。带齿的锯片那就不一样了,伤筋动骨。

另外说一下,有些开槽机和角磨机不一样的,齿轮有两级减速。这个应该是一级减速 。开槽机的功率要比100角磨机大得多。

博大工具和东城差不多。,但是销量远不如东城。纯粹的国产里面质量最好的是锐奇。 大有 和威克士这东西有外资背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心买吧,这东西你只要做好防护措施。,带好防护面屏。装好护照。装好漏电保护器。水不要开太大。锯片磨损 ...

到目前为止没有买过一件东城工具,博大买过一个云石机带底板的木工锯,非常好用,比牧田美沃奇都好用,威克士买过几样,电板手,洗车机,手电钻,电锤,电镐,小鹰锯,感觉一般般,个人感觉都不如卡胜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目前为止没有买过一件东城工具,博大买过一个云石机带底板的木工锯,非常好用,比牧田美沃奇都好用,威 ...

卡胜 就是威克士。一个厂家出的。

楼主:
没研究,个人喜欢卡胜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