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固态硬盘转接板,请教坛友电容种类的问题

楼主(2023-08-12):
拆个固态硬盘转接板,msata转标准2.5的转接盒子,当年算是豪华版,SP1084竟然是5A输出的,拆的过程极简单松螺丝就行不在这里啰嗦,
请教坛友上面的电容种类问题,这种电容没见过,是某种钽电容?
16年以前的东西现在用安全吗?要不要拆了换新的固态电容或者瓷片电容?

补图

正面

侧面

顶部

底部

网友A:
6.3V的钽电容不应该用在5V电压,得10V  普通电容或者聚合物6.3到可以

网友B:
缺一块的钽电容 没见过

网友C:
不是钽电容。
是长方形贴片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一块的钽电容 没见过

还不知道是不是钽,主要是这货和一般的钽电容比体积巨大,长10mm,宽高都是4.5毫米,和小的电解电容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钽电容。
是长方形贴片电解电容

总算有见过的坛友了,是电解的话就没什么问题,电解寿命长不会榨

网友D:
LDO?又热又撑不起高功率盘,尽量别用老盘否则可能会特别烫

网友:
普通电容加上,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V的钽电容不应该用在5V电压,得10V  普通电容或者聚合物6.3到可以

对啊,一般的锰钽电容标称电压得2倍于实际电压,这个也不像聚合物钽

楼主:
引用 网友D:
LDO?又热又撑不起高功率盘,尽量别用老盘否则可能会特别烫

要用开关电源芯片的降压电路?这个芯片5A的输出应该够用吧,就是发热确实会大

网友:
这是钽电容,寿命很长的。新换的未必好过他。

网友E:
都是局部图片,LZ应该也拍一张全部的大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局部图片,LZ应该也拍一张全部的大图看看

补图

网友:
头回见这种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用开关电源芯片的降压电路?这个芯片5A的输出应该够用吧,就是发热确实会大 ...

尽量用开关电源,效率高发热低,淘宝上有些完全暴露整个电路的转接板不错,散热也考虑到了,而且还是3.3V 2A的输出,我自己也是用的这种,带的32CE的盘都好好地

网友:
就是电解电容,形状做成方块形而已,以前设备上拆到过类似的,好像也是硬盘上拆的,里面就是电解电容结构

网友:
这电容想买只怕还不好找吧,有的确实需要5V转3.3

网友F:
这种转接板用用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转接板用用够了。。。

谢谢坛友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