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倍特BGB 56V原装充电器打开看了下,竟然发现了隐患~~

楼主(2023-08-12):
倍特的电瓶车用了五六年了,准备把充电器拆开吹下灰,内部如下图

,采用的3844芯片,开关管用的10n60,我发现大厂爱用3844,不知何故?

经过仔细观察,竟然发现几处隐患,马上解决~~~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我说咋那么眼熟  贴片都是大封装  川奇的

网友:
延长寿命5年

网友:
排除隐患,安心使用。

网友:
没白拆解决一个隐患

网友:
还好发现了,否则可能会炸机

楼主:
空载我测试了下,电压是56.5v左右变化

网友:
这辈子换不了新充电器了

网友A:
这PCB好像可以从中间折开?分体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PCB好像可以从中间折开?分体使用?

冷热分离哦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1、UC3844相对于同系列的UC384x,最大的优点是占空比不超过50%,防止开机瞬间或负载短路时,变压器可能出现的饱和现象
2、旁边的几个引脚上也有圈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UC3844相对于同系列的UC384x,最大的优点是占空比不超过50%,防止开机瞬间或负载短路时,变压器可能出现 ...

原来如此

感觉有问题的,我都补焊了下

松香弄上去,锡打饱满点,一般都用的住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脱锡的影响

感觉电瓶单独用可调冲的满一些,下一步继续观察

以前充满了,亮绿灯,电瓶车一行使,四格电就变三格,这次用可调充的,最高也是控制的55v左右,但是行使时,四格电纹丝不动,证明电瓶电压更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脱锡的影响

感觉电瓶单独用可调冲的满一些,下一步继续观察

回答正确。前段时间刚搞好了同样的东西,也是充不满。见贴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脱锡的影响

感觉电瓶单独用可调冲的满一些,下一步继续观察

转灯电流调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灯电流调小点

应该不是设计的原因,新电瓶车的时候正常,后来我以为电池老化就这样

后来换了新电瓶也这样,我以为新换的电瓶品质不如老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答正确。前段时间刚搞好了同样的东西,也是充不满。见贴子。

我看了下,我这个和你那个不同,我这个充电一切正常,正常转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