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宝来高尔夫四加暖风箱水路开关

楼主(2023-08-12):
宝来高尔夫四加装暖风箱水路开关
宝来高尔夫四年份长了,
就会出现夏天制冷力量不够,严重的情况下,即使开制冷出风口出暖风。
制冷压缩机空调系统并没有坏,
究其根本,往往是暖风箱的热风,由于挡板泡沫老化,导致热风灌到风道里。
解决办法换挡板泡沫,要拆中控台,材料几块钱,工时费千把元。
许多朋友,采用在暖风箱加水路开关,夏天关闭,冬天开启。
今天整好材料开干。

桑塔纳的水路开关,由于偏细,加上了红色的耐高温胶套
然后将多余的切掉

我采用的是2号位置加装,主要是位置高,比较好装,还有是进水口,关断了,不至于提高暖水箱的压力。经过17年了,怕暖水箱漏水。这个位置关断了,缺点是水不能流过节气门,但是夏天节气门也不用加热。到冬天节气门防止结冰要加热,那时候都是打开暖水箱的进水开关的。

拿掉进气管,下面是安装的位置

剪开水管,把开关串上。

可以看到开关,一端已经拧紧抱箍,一端尚未拧上。

这种老高尔夫,建议大家都装上这个水路开关,

暖风箱没有热水经过,使得冷空气通道,温度都很低,

应该是可以节省汽油。

理由是,压缩机虽然一直在工作,当需求冷气量小的时候,压缩机运转时候稍微省力一些,冷媒在管路里,压缩时候排出热量,膨胀蒸发时候吸收热量(就是制冷)

油耗就小一些。

这么想,汽车空调一般是5KW,冷气需求小的时候,也许是3KW左右。

不管怎么说,我跑长途,再也不怕冷气消失,出风口出暖风了。
过两天就跑几百公里试试看。

行驶了四五天,发现原来走2公里水温上来,现在行驶1公里多一点点,水温就到位了。
这样对车子机油温度也有好处。

补充内容 (2023-8-21 09:06):
建议大家安装阀门,还是装1号位置,2号有一根细管子,还是向暖风箱输入热水,只是热量少了一些。

网友A:
这是不是很多时候不开空调但是会感觉出风口是热的原因???

网友:
连接一定要可靠,半路崩开漏水就麻烦了。现在好多车都不能开自然风,慢慢就热了。

网友:
现在的汽车越来越复杂了,几十年前的司机都会修车,现在的司机都会把车往修理厂开

网友:
有效果,我多年之前就改了电动球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很多时候不开空调但是会感觉出风口是热的原因???

应该是这个道理

网友:
正好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
能不能直接用个四通阀,这样对车子散热更不会有影响。
类似这样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网友B:
哈,你是刚刚改么?那么你再过两个月会发现车子一直开锅水温高,节温器打不开。因为这款车暖风水箱参与水路小循环,堵住了节温器就打不开了。
我是大众维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你是刚刚改么?那么你再过两个月会发现车子一直开锅水温高,节温器打不开。因为这款车暖风水箱参与水路 ...

请问有什么办法提升高6手自一体的空调散热,现在堵车龟速速行驶空调不够冷。

网友:
“提升高6手自一体的空调散热,现在堵车龟速速行驶空调不够冷”。
如果方便检查一下不够冷时的水温,空调高低压压力值

正常行驶水温高么?堵车不开空调水温高么?
先排除水温散热影响
清洗水箱-冷凝器灰尘棉絮,
检查节温器是否正常(开度过小,动作是否灵敏,电脑数据流观察水温变化)
适当减少制冷剂加注量
再检查制冷机械方面故障
压缩机是变排量压缩机,看看调节阀是否堵塞工作不正常(观察高低压压力表)
检查日照下长时间原地怠速制冷,高低压压力,出风口温度
以上说的几点有关方面,你可以让修理店检查,
自己动手工具条件限制,不太适合DIY操作
自己能做的,平时洗车可以在水箱面罩前方用水枪冲冲(保持距离),以保持水箱清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你是刚刚改么?那么你再过两个月会发现车子一直开锅水温高,节温器打不开。因为这款车暖风水箱参与水路 ...

仔细看看水路图,今天下午也走了一百公里,应该没问题的,先试个把月吧,改回来也容易,就转一下把手的事。

网友:
排除制冷剂缺失,散热器堵塞之外,改善空调温度就是连个方法。一是加四通阀,二是加电阻,四通阀作用就是截断循环水进入蒸发箱,有一定改善治标不治本。加电阻就是强制延长压缩机启动时长,我用的就是电阻,非一般的感觉太管用了。缺点就是长时间低速行驶容易结冰,我用两个电阻可调节就行

网友C:
这是不改风路改水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改风路改水路吗

改风路,太麻烦了,
水路好改,一把剪刀,15元的普桑水路开关一个,十分钟搞定。
夏季冬季,季节转换,开关拨一下,就可以了。
坐标浙江,只有11月至3月,水路需要开通,暖风箱加热。

根据水路原理图,这个截断了,小循环和大循环很通畅的,不会有不良现象。
昨天就走了1百多公里,50公里是走的高速,没有开锅的。
真的节温器不能打开,只有小循环,分分钟会开锅的。

关键是,改后,体感舒适,又省油很多。

网友:
改成有回路的三通应该更好

网友D:
不知道你这个空调是不是可变功率空调,如果不是的话,应该也不能省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这个空调是不是可变功率空调,如果不是的话,应该也不能省油吧

不是可变的,但致冷需求下降。多少应该省点功率的。

网友:
挺厉害的,我是不敢搞啊

网友:
这个阀很多车型都有,现在都给简配了,真是省到极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