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一条小米手机的快充线

楼主(2023-08-12):
这条数据线接触不良,于是拆开看看,

里面有7根线,左边灰色的两根线接在一个电极上面,右边红色的两根线接在一个电极上面,

把外面的屏蔽层拧在一起就成了一根屏蔽线,

这是拆掉电线的样子,剪断一段线重新焊接就修好了。

网友:
有找到引脚定义不?

网友A:
没明白黄线连得那个极是什么作用。

网友B:
这东西要是换其他的线是不是还不能达到那个快冲的效果啊

网友:
非标定制线  电源线双股和金属接触片加强了可承受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黄线连得那个极是什么作用。

魔改的,PD CC引脚,但是有检测,如果接地了就认为是电脑。。。

网友:
原以为也是4根线,没想到是7根线

网友:
实际上是5根线,屏蔽线也可以作为负极线

网友:
这么多线 快充线还真么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要是换其他的线是不是还不能达到那个快冲的效果啊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网友:
磨改线还有点折腾价值,普通线直接扔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C:
Type C那头不拆? 原装有芯片的, 用万用表测量type A和type C的D+ D-和CC对应引脚都不是直通的. 寨货虽然也有CC脚, 但和D+ D-一样, 两端是直连的.

网友:
这个定制的吧,用到其它充电器上没有快充,用其它线接这个快充头也没有快充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要是换其他的线是不是还不能达到那个快冲的效果啊

那是肯定的,小米私有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Type C那头不拆? 原装有芯片的, 用万用表测量type A和type C的D+ D-和CC对应引脚都不是直通的. 寨货虽然也 ...

那头看了,线芯没有断,就是外皮破了,用胶带一缠先用着,因为我没有放大镜焊台,线头离太近,拆了焊不上。

网友:
很详细的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