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Agilent安捷伦U1273A高端万用表拆机测评

楼主(2023-08-12):
U1273A属于安捷伦手持万用表中的高端型号之一,小蛮腰的外形设计,功能配置很强大,丰富的菜单设置,OLED 屏幕也比较抢眼,IP54级防护!
30000计数四位半万用表,除了最常规的功能,该表还支持内阻不到2KΩ的低阻抗电压测量,低通滤波,AC+DC,smart Ω,电导nS测量,自动二极管挡(同时显示正反向压降,无须调换表笔),同时支持K型 J型热电偶,Scale转换,存储功能,联机功能,副显功能非常丰富,而且可以根据需要自由选择组合测量,非常方便!还支持平滑模式SMOOTH,支持滤波FILTER功能。。。。。
测量速度方面,除了直流电压挡速度中规中矩,其他挡位速度都很快,测量电阻,电容速度超过福禄克179,通断挡跟179也难分胜负,通断挡声音可调,二极管挡速度,显示和声音提醒都比179快,甚至比福禄克187也快!
精度方面,30000字略显抠门,不过这表是14年出厂的库存表,时至今日,大部分挡位精度依然不错!
电阻挡最小量程30.000Ω。分辨率到了1mΩ,但是,短接有比较大的底数。
这表使用了AD637真有效值芯片,手册上给出了100K的精度指标,说明频响应该不低于100K,跟日置4282对比,总体来说频响不相上下,甚至略好于4282,尤其是频率显示,4282五六百K以上的频率显示不了,1273A最高能显示到1.5MHz。
测试了一个12V开关电源的驱动脚,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的纹波电压,都不次于4282,尤其是纹波测量频率显示比4282稳定很多!
至于做工用料,很多人诟病安捷伦是浓浓的台湾血统,尽管这表产地是马来西亚,内部看着不如福禄克日置等高端表漂亮!
总结一下就是,这款万用表综合能力在同级别的表里面,很多方面都有吸引眼球的地方!在常规的高端万用表里面,有一席之地!

楼主:
U1273A拆机

U1273A拆机图分享

网友:
PCB转盘真漂亮!优利德应该在PCB转盘上下功夫才行啊!

网友:
沙发好舒服!~ 表不错, 是德的东西不错, 可是我还是选了87V!

网友:
34℃  好热啊   坐得住吗?

网友A:
好东西呀!我接触过的最好的表就是61E+,是不是掉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呀!我接触过的最好的表就是61E+,是不是掉队了?

看需求了,这种的估计多数人用不到吧

网友:
围观土豪拆表,电流取样电阻居然也是用钳口夹的

网友:
设计不错,起码不会断轴!

网友B:
这块表电阻档是亮点。1毫欧分辨率很稳定,最重要的是还带偏移补偿。有这个功能的万用表屈指可数。

网友:
这 U1273A 保存得不错,OLED 屏也好看。

就是这 OLED 比较耗电和易出故障。

网友:
围观土豪拆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块表电阻档是亮点。1毫欧分辨率很稳定,最重要的是还带偏移补偿。有这个功能的万用表屈指可数。 ...

大佬,有空讲讲smart Ω挡除了测热电偶还有啥用处。温度挡偏移补偿具体啥意思。。。哈哈

网友:
表是好表,讲真的做工模具没有F好

网友:
工艺上与福禄克及日置差太远了,与国产优利德有一比,除了精度外,工艺跟当前产的优利德还不一定比得上,哈哈,国产进步不少。

网友:
高端工具,非常人所用

网友:
高档货,用不起

网友:
用福禄克的都是高手高高手

网友:
看pcb和焊接做工感觉有可能是odm或oem的,我还是选日置4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