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2.1音箱播放1分多就不出声

楼主(2023-08-12):
音箱播放1分多钟不出声音,但有电,关闭再开又能持续1分多钟。单独接低音喇叭或者卫星音箱都是这样,请教是主板什么问题,哪位朋友遇到这种故障

网友A:
看看供电是否正常,以及主功放静音角电压是否异常,先找找IC的PDF

网友:
是不是有虚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供电是否正常,以及主功放静音角电压是否异常,先找找IC的PDF

功放芯片是TDA8512J,也不知哪个是静音脚,是不是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是不是主板输出保护啦。

网友C:
插耳机是否也一样,看静音电路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感觉是电容变质,特别是电解电容,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主板输出保护啦。

保护不太像,关了再开就又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耳机是否也一样,看静音电路是否接触不良

静音电路不知道哪部分是

网友:
查IC的PDF文件就有脚位定义啦

网友D:
带低音炮这种接法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找到原因吗?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原因吗?来学习

目前还没解决,等解决了再贴里统一告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低音炮这种接法的可能性比较大

首先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供电是否正常,以及主功放静音角电压是否异常,先找找IC的PDF

功放静音脚电压正常播放时11V多,不出声时变成3V多,应该是静音了,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还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低音炮这种接法的可能性比较大

感谢朋友的图,网上又查了下14脚属于静音脚位,正常播放时有11v多的电压,不出声时变成3V多,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还未知

楼主:
在回复贴中各位朋友的帮助下(提供思路,提供图纸等),本人于今日凌晨0:18分试机,2分多钟再没发生突然静音问题,应该是找到故障位置了。现说明如下:2.1音箱的功放芯片为TDA8512J经朋友们回帖发图发现14引脚为静音脚位,检测电压,播放正常时电压为11V多,播放1分多钟不出声该脚电压突变为3V多,判断发生静音。主板中有2个AS393M

楼主:
接着回复:有2个AS393M双电压比较器,怀疑电压不正常引起的,往下排查检测,与其中1个比较器附近的两个丝印SG三极管C集电压从0.02V逐渐上升至静音,怀疑三极管有问题,在路检测时发现BE两极二极管档均有数值,怀疑损坏,拆下其中1个检测,此时又正常既单向导通,未安装此三极管开机试机2分多钟一切良好,未出现静音故障。。。。。。

网友:
由芯片的针脚查起,往后面检查就是,这种情况一般坏电容的比较多,不止是电解电容,贴片电容也会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