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更换拆解大众13朗行副厂导航主机之二

楼主(2023-08-12):
把拆下来的导航拆开看一看

顺序是:先拆面板背面小黑螺丝,拆下排线,拆面板固定铁板,拆面板排线,拆面板电路板,拆出来屏,
拆机体上盖板,拆机芯。
拆开功放集成电路盖板看了看型号。
后面没有全拆。
老化的就是那块屏,换掉就是一台妥妥的机器。屏线上是型号吗?7寸的电阻触摸屏一体集成。
CD机芯好好的呢。这机芯是哪家的?
多图杀猫。

网友:
现在都有手机了,说实话这玩意用处不大...

网友A:
我有个外形差不多的大众车机,触摸屏最右边定位不准,又没找到触摸屏校准设置。

网友:
这个不是原厂出品,国产通用机型而已

网友:
看到“高仿”二字,有点山寨的感觉!国产通用机型而已

网友:
手机了,说实话这玩意用处不大...

网友:
浓浓的寨风

网友:
车规级产品

网友:
常换常新,不错!我的车已经换了大屏车机,原厂的车机拆下闲置在一边,没什么用。

网友:
大众原厂的车机声音很好,我有几台,功放一般是TDA7388

网友B:
楼主,屏幕还能正常使用吗?是否转让?我有意愿收一个装我车里

网友C:
现在的猫一般都是光猫,这点图估计还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屏幕还能正常使用吗?是否转让?我有意愿收一个装我车里

屏幕很暗。开机还比较清晰,一会就暗了,明显的老化。排线上第二排E****是型号,你看看能不能买到,换了就好。
我可以顺丰到付,把机器送给你。
你要有动手能力,里面的螺丝和排线没有装,就简单合上了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外形差不多的大众车机,触摸屏最右边定位不准,又没找到触摸屏校准设置。 ...

我现在车上的机器也是你说的毛病,屏幕右下角触摸定位不准,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学习了。车机其实还是很好玩的

楼主:
吐槽一下,高德ce车机V51真难用啊。和安卓版不是一个逻辑。

网友:
仿的还挺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猫一般都是光猫,这点图估计还杀不了

以前56k电话线小水管才是杀猫那年代的人都懂

网友:
标签写明高仿,这是个负责任的,大有可为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