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上的这个铁片怎么移除??

楼主(2023-08-12):
这个锂电池正负极带了铁片,用刀片拨也不容易拨开,这个是怎么去除的呀,求解答,谢谢!!

网友A:
点焊的,最保险办法把镍片剪到最短就好,实在想拆只能大力出奇迹用钳子硬拽,正极没什么事,不建议拽负极,负极皮薄有一定概率拽漏出个小洞

网友:
大力出奇迹,钳子夹住使劲扯掉,点焊的地方会有毛刺,拿砂纸打磨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焊的,最保险办法把镍片剪到最短就好,实在想拆只能大力出奇迹用钳子硬拽,正极没什么事,不建议拽负极, ...

确实,你看第二个图,用刀片剥的,已经有一个小洞了

网友:
不要硬拽,左右弯折断,剩点别管了

网友:
左右弯折断

网友B:
用尖嘴钳一点一点卷在钳子上取下来

网友C:
用牙齿咬住镍片,右手抓住电池,气聚丹田,右手朝下突然发力,同时心中大喝一声“开”!

网友:
用美工刀片顺着缝隙用锤子敲美工刀片可以完美切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尖嘴钳一点一点卷在钳子上取下来

对头,学鳄鱼的死亡翻滚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这个用钳强撕开后锉刀打磨一下。

网友:
镍片,我选择用手钳

网友:
为什么要取下来,直接在上边焊线

网友:
折一下用锡焊包住

网友:
用钳子直接撤下来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牙齿咬住镍片,右手抓住电池,气聚丹田,右手朝下突然发力,同时心中大喝一声“开”! ...

大喊了会不会像乌鸦开唱丢了肉?最好:
1、电池夹在桌钳上,
2、牙咬镍片,
3、点燃桌子上一滩火药~
保准撕得下它!!

网友:
钳子撕掉,焊点电磨打平。

网友:
真乃高人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喊了会不会像乌鸦开唱丢了肉?最好:
1、电池夹在桌钳上,
2、牙咬镍片,

心中大喝一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