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串2.7v3000F法拉电容充电问题

楼主(2023-08-12):
最近DIY电池点焊机,买了一块开心果研发的控制板,买了3粒2.7v3000F的法拉电容串联做电池。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虚心请教坛友!
问题一,3串2.7v3000F法拉电容电压刚好是8.1V,能不能用一个12.6V4A充电器加一块5A恒流恒压的给电池充电?图片如下面的。
问题二,用3串2.7v3000F法拉电容做电源,我是不是要用12只MOS管!用6只MOS管会不会炸管?
问题三,焊笔线用10平方米的可以吗?马云家里那家的MOS管质量好一点。
希望有了解的坛友分享一下!感谢了!

网友A:
你图中这种电源模块是可以调电压的,调到合适电压,用来充电容没问题

网友B:
这电容充电这么简单,直接串着充,不用均衡板?还以为要像锂电一样单体充电,不懂!

网友C:
应该可以这样充电,不过由于电容器没有均压板,偶尔用可以(适当降低一点电压,譬如使用7.5V),长期用会好还是加上均压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中这种电源模块是可以调电压的,调到合适电压,用来充电容没问题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容充电这么简单,直接串着充,不用均衡板?还以为要像锂电一样单体充电,不懂! ...

先谢谢你!主要是电流大,所以了解好再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这样充电,不过由于电容器没有均压板,偶尔用可以(适当降低一点电压,譬如使用7.5V),长期用会好 ...

加均衡板就是防止过充吧。谢谢分享。

网友D:
我的两串的2.8V的,直接调5.5V来充的,也没均衡板,一直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两串的2.8V的,直接调5.5V来充的,也没均衡板,一直这样用

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E:
串一个汽车大灯的灯泡限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一个汽车大灯的灯泡限流就可以了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F:
精细点就恒流限压充,粗狂点串个阻性负载,还是要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细点就恒流限压充,粗狂点串个阻性负载,还是要限压。

说得很明细!~谢谢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均衡板就是防止过充吧。谢谢分享。

串联电容器上的电压,反比于其容量。当某电容的实际容量小于其它的电容器,则它的电压会最高,为了防止这种不均衡的电压超过电容器的耐压值,就需要用到电压均衡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电容器上的电压,反比于其容量。当某电容的实际容量小于其它的电容器,则它的电压会最高,为了防止这 ...

说得很详细,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