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法拉电容2.7v3000F,3串的充电办法

楼主(2023-08-12):
最近DIY电池点焊机,买了一块开心果研发的控制板,买了3粒2.7v3000F的法拉电容串联做电池。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虚心请教坛友!
问题一,3串2.7v3000F法拉电容电压刚好是8.1V,能不能用一个12.6V4A充电器加一块5A恒流恒压的给电池充电?图片如下面的。
问题二,用3串2.7v3000F法拉电容做电源,我是不是要用12只MOS管!用6只MOS管会不会炸管?
问题三,焊笔线用10平方米的可以吗?马云家里那家的MOS管质量好一点。
希望有了解的坛友分享一下!感谢了!
我发过电源,充电那边,但是没人看,现在发回这里!希望管理不要删贴!谢谢!

网友A:
这种电容充电随便就超过10A电流,我是用可调电源充电10A限流也得充好一会,电容跟你这一样,是6串的;你这情况前期设置限流4A可以充,电压要低一点,你这没有均衡电容容易过充。其他的炸管你就慢慢试吧炸管很正常,mos可以在立创买,淘宝就优信。线材10平方我觉得焊1mm镍带是够了

网友B:
需要一个均衡模块

网友C:
过压。会耳鸣。
买16v的不香吗?
16v充12v随便,只会12v。

网友D:
1可以
2管子越多越好
3如果只点18650 10平方可以

网友E:
12V不可以,恒流是必须的,但12V要用可调恒流板把电压降到8.1V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容充电随便就超过10A电流,我是用可调电源充电10A限流也得充好一会,电容跟你这一样,是6串的;你这 ...

先谢谢你的分享,我问卖家说要10A充电,我的可调电源最大也是去到5A.所以不敢直接充!还要买均衡板子吗?刚才淘宝优信电子店,没有发现大功率的Mos管,不知道是不是找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一个均衡模块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均衡充

好的!谢谢!有没有带限流限压均衡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压。会耳鸣。
买16v的不香吗?
16v充12v随便,只会12v。

耳鸣是爆炸吧!哈哈,充8.1v不用16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可以
2管子越多越好
3如果只点18650 10平方可以

好的!谢谢分享,都是打算焊186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不可以,恒流是必须的,但12V要用可调恒流板把电压降到8.1V以下

嗯!也是打算买限流限压板,不知道有没有加上均衡一体的板呢!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也是打算买限流限压板,不知道有没有加上均衡一体的板呢!谢谢你的分享! ...

恒流恒压模块是没有均衡的,三节法拉电容一般没有均衡板也是没问题的。除非三个一致性较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恒流恒压模块是没有均衡的,三节法拉电容一般没有均衡板也是没问题的。除非三个一致性较差的。 ...

好的!谢谢!我看到开心果的第三版,他那个版本是均衡加充电一体的吗!看到一个c口充电的!是不是直接用快充头就可以实现充电和均衡电池的!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耳鸣是爆炸吧!哈哈,充8.1v不用16v的吧!

我的意思是买16v的电容。用12v电源。
你用串联2.7v电容,8.1v,最好只能用7.9v电源。
电容一般不顶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买16v的电容。用12v电源。
你用串联2.7v电容,8.1v,最好只能用7.9v电源。
电容一般不 ...

好的!谢谢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平衡充

好的!谢谢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电容的电压要留余量,所以你的充电器最高输出最好小于8.4v

充这种电容,你需要一个限流或者恒流充电器或者电源都可以

电流小,只是充的时间慢点,其它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