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利民发布新款刺灵 AS120 EVO 散热器:4 热管设计,129 元

楼主(2023-08-12):
利民现已推出新款刺灵 AS120 EVO 散热器,售价 129 元。
据介绍,这款散热器采用了 4 热管设计,高度为 156mm,喷涂纳米黑漆,采用阳极黑色拉丝工艺,热管直触铜底,风扇为利民 TL-S12-S 型号,风量 68.9CFM,28.2dBA 噪音。
如上所示,这款散热器采用歪脖子设计,不挡内存。
IT之家附利民新款刺灵 AS120 EVO 散热器参数如下:

网友A:
估计超过TDP60W就压不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超过TDP60W就压不住。

没用过就别乱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就别乱说

十多年前的AVC拿破伦六根热管(实际3根)双端散热鳍片组,差不多的风扇参数,压TDP65W的E6750都挺够呛,当时的价格是170元。像这一款应付一下45W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多年前的AVC拿破伦六根热管(实际3根)双端散热鳍片组,差不多的风扇参数,压TDP65W的E6750都挺够呛,当 ...

还是这句话,没用过别乱说。

即使工艺最简陋最廉价的(40多元的大水牛T41,50多元的玄冰400等都差不多) 6mm 4热管 12cm大单塔 单风扇   都能轻松压住100W(室温25度,AIDA64烤鸡70度左右。单热管解热通常按25W算)。

利明猫头鹰这类工艺好点,什么 穿Fin 扣Fin 回流焊, 性能略微提高,但这些所谓高端主打是静音及高级硅脂和扣具,实际解热和廉价的比无太大差距(几度)。

还有E6750也就双核而已,任何垃圾散热器都够用,3热管岂能压不住!当然,如果你对压得住的定义为40度那就没得说了。